艾特的UAV模型机,哪位玩过的介绍一下?

楼主(2006-02-09):
捕食者象真机

1、捕食者的优良特性:

世界上极好的"UAV"飞机

超强的攀升能力

超长的飞行时间

可升级摄影功能

2、详细配置:

1、4通道无线控制系统(一个通道用来摄影)

2、翼展:1330mm

3、长度:780mm

4、重量:603g

5、电池:9.6v/800mAh,镍氢动力电池

6、380强力马达

网友:
新出的,谁飞过?也是后推式

网友A:
有点安逸哦,好多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安逸哦,好多米哦

其实出很久了,国庆北京展和十一月的上海展都有展出,国庆见到香港的伟高还根本早就卖上了,现在香港的价格是八百多,连遥控器全套,应该不包括航拍装置。

网友:
kao,很不错的飞机啊,什么时候国内有卖?

网友:
感觉应该至少上一套普及型无刷比较合乎它的档次。否则都对不起它500元以上的价格。

网友:
我只要裸机,哈哈

网友B:
艾特不会卖裸机的吧。还是DIY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特不会卖裸机的吧。还是DIY吧

就是的
自己DIY了哈

网友C:
好难diy哦!!!这么复杂的曲线!

网友:
肯定不好飞。不然那还有翼龙的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难diy哦!!!这么复杂的曲线!

用EPE或EPP、EPS随便来个胶水粘,美工刀割,涂装先省了,尾翼的长度再加长(高)一点,安定性会提升很多,虽然这种尾翼本身的安定性已经不错了。轮子其实也可以去了,下面安一个钢丝弯的训练架就行,这样还简单。起飞直接手掷出去。尾翼只留倒V的两片作为升降,垂直的固定,方向由副翼控制就可以了。机翼有现存的先试试,不行再改。大家看看这种DIY思路行不行?

楼主:
没有坚固的起落架和倒垂尾配合,降落时倒V尾不是一下就........

楼主:
艾特的翼龙和塞斯纳倒是向来都有卖裸机的,只是比较贵。这个就没问过

楼主:
看航模展上不只艾特一家有这款机型,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这机身模具不属于艾特,艾特也是找厂家进机身配设备出货的。

楼主:
如果DIY的话,捕猎者的原型机有一个方案是正装V尾的,也就是话把V尾倒过来装也一样仿真的

楼主:
这机型侧重于滑翔,与翼龙是完全不同的机型,不能因为翼龙好卖就说这机性能差吧?

我周围就有一些人玩火鸟之类的电滑很久不升级,原因就是喜欢滑翔,但嫌前置动力的电滑易意外伤人和易损难修,这样的动力布局才是他们要的,又是仿真机,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EPE或EPP、EPS随便来个胶水粘,美工刀割,涂装先省了,尾翼的长度再加长(高)一点,安定性会提升很多,虽然这种尾翼本身的安定性已经不错了。轮子其实也可以去了,下面安一个钢丝弯的训练架就行,这样还简 ...

要做当然要先去找图纸,到NASA去看下,至少把—些细部数据拿到机身用泡沫加卡板整体打磨,大小要大—点,对得起无人机这个名字,1.5m以上,机体布不用作太大修改,毕竟人家是专业人员设计出来的,要考虑的主要是翼型,要选个好翼型,不过说实话这机机电机在屁股上,重心好难配哦,要好好考虑下,人说机尾多1g机头多2g,要把电池扔到老前头去

网友:
蒂尔系列的无人机虽然预研计划升级过很多次,但是机体外形都有相似之处,包括全球鹰在内,全球鹰的样子是正V型的尾翼,比捕食者要帅一些。要改成正V尾翼的不如直接搞全球鹰了。

全球鹰属于蒂尔2+型,照片看看

如果把尾翼正过来就干脆搞成全球鹰算了。
捕食者的真机样子与全球鹰比就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坚固的起落架和倒垂尾配合,降落时倒V尾不是一下就........

安一个训练架替代起落架,不知行不行,没有起落架好看。

楼主:
这机型机头长尾臂短,机身粗弦长短,飞行性能和稳定性不会高到哪去吧?
要玩也就玩个像真和后推的安全,如果DIY得太不象我是觉得没啥意思了!?

网友A:
原型的扑食者做出来肯定不好飞,看机翼那个型状嘛,机翼面积好小哦,艾特的是改过的,可能全球鹰科学点,还有机头这么大,人家是装雷达,我们装什么呢,摄影机?

网友:
台湾模友做得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型的扑食者做出来肯定不好飞,看机翼那个型状嘛,机翼面积好小哦,艾特的是改过的,可能全球鹰科学点,还有机头这么大,人家是装雷达,我们装什么呢,摄影机?

艾特的是装相机啊,不过是选装件,用第四通道控制的

网友:
说白了,其实就是一滑翔机嘛!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头重尾轻就是了!

网友:
看来是不错,给军方用不错.

网友:
台湾模友仿真的是“捕食者B型”,尾翼不同。艾特的是捕食者,下V字多了一个向下的垂尾,原型机“纳蚊”没有这个向下的垂尾。这种气动外形要试试才能知道好不好,老米的东西都是仿真过的。应该有道理。仔细看全球鹰机翼上还有“减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