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KT板胶水问题,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6-02-10):
我买的KT板是两面都有塑料膜的,第一次买了个AB胶,结果实验时连表面胶皮都溶了。。。第二次买了个504,但504在这个胶皮上居然无效。。粘好后稍用些力就会剥离下来。。。粘泡末部分倒是正常的。。可我零件都裁好了,塑料膜很难去啊。。大家帮忙看下该怎么办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胶啊?

网友A:
玻璃胶,到处有,慢而臭。
热熔胶,得胶枪,重。
泡沫胶,启迪有,好用。
502,方便,粘皮对皮的,芯沾必烂。

楼主:
要方便些的。。楼上说的也就502容易弄到。。
记的好象有人说用309胶的,那个怎么样啊?

网友B:
309胶很好用,不贵,10块一桶1公斤的,能用好长时间,只是打开以后要注意密封,不然时间长了就越来越稠,最后干了不能用了。

楼主:
那309能粘塑料膜么?还有,凝固时间大约多少啊

网友C:
309是啥胶水哦..好用吗?

楼主:
102和309的凝固时间多少啊?能不能粘胶皮?不会腐蚀泡末吧

网友D:
网上一搜就有了,用泡沫胶最好了,但一般都要去皮,不一定全去光,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E:
703硫化硅橡胶,无腐蚀,韧性好,干固时间比白乳胶短,约在5~30分钟(看天气情况)

网友F:
我用乳白胶,很好,只是太慢,要一两天才干透

网友B:
309胶不凝固,像自行车补胎的胶一样用法,两面涂胶,稍微晾一下,两面不沾手了往一块一贴,就再也摘不下来了,嗬嗬!我一般是涂上胶赶紧粘合,还可以对对位挪动一下,不然一旦偏了就麻烦了。
缺点是不会固化,像粘垂尾一类需要填充固定的地方就要用热熔胶增强一下。

网友B:
还有,309胶对内芯有轻微的腐蚀作用,但是这恰恰能使粘合面更牢固,使用的时候不要涂得太多,只需要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G:
309稠了以后可以用稀料稀释,但不要太稀,否则会化KT板
我一直在用,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干的慢点

楼主:
终于找到能用的胶了。。是102,泪。。。。打算下午就去买个三四支备用~~~

网友H:
502也可以用,只是方法问题

网友A:
泡沫胶放久了也不干,甚至不盖盖子也没事。
102胶放着放着就干涸了
不过用汽油泡一夜又能用了
加汽油比加其他的许多溶剂,除了方便易得之外,还不会因溶剂加多了腐蚀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