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用外传子驱动好还是内转子好?

楼主(2006-02-10):
36#用外传子驱动好还是内转子好?
深圳广成模型推荐用台湾的一款400DH kv 3800的外转子驱动,但以前看到是用长沙科达的内转子B2040-15L,不知该选哪个?

网友:
哪个便宜选哪个啦~

网友A:
直升机用内转子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用内转子效率高

网友B:
那KV5400的是不是转速太高了?

网友:
Fill3800kv9T齒輪十分足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KV5400的是不是转速太高了?

3200左右较合适

网友:
有外转子肯定装外转子啦,温度低,扭力大,温度低=效率高

网友:
多少米一个啊??

网友:
当然是外转好啦 效率高温度低   我有适合你的 电机QQ 834562

楼主:
广成模型的说台湾的那个外传子kv 3200,价格20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广成模型的说台湾的那个外传子kv 3200,价格200左右.

那个是450DH吧,红头的,比450TH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450DH吧,红头的,比450TH好

外轉,很費電
技術不好,給你渦噴都沒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轉,很費電
技術不好,給你渦噴都沒用~~~哈

外转费电?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轉,很費電
技術不好,給你渦噴都沒用~~~哈

技术是练出来的,谁都是从菜鸟开始成长的,有好的设备对练技术事半功倍

网友:
我有  460FX-    2.3的轴经正适合 36              199元  详情请看www.365mod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