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火鸟机翼DIY飞机。

楼主(2006-02-10):
打算用两个火鸟机翼DIY一架双翼的飞机。估计升力会比较大,稳定性也应该不错,不用副翼。用倒T尾翼。2030动力组400G拉力,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如果只是想增加安定性的话,没有必要双翼,只需要将翼台再提高50%即可,即重心再降低50%,还可以上大一点的减速桨。直驱的话用低KV的无刷,论坛有高手已经专门分析过电机与桨的搭配了。对于滑翔机来说,升力不敏感。舵效高的话,当然可以不用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增加安定性的话,没有必要双翼,只需要将翼台再提高50%即可,即重心再降低50%,还可以上大一点的减速桨。直驱的话用低KV的无刷,论坛有高手已经专门分析过电机与桨的搭配了。对于滑翔机来说,升力不敏 ...

请问关于电机与浆的搭配的文章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升力大并不一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力大并不一定稳定

网友:
关于电机与浆的搭配的文章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还有一个专门的帖子,这会儿找不着了。谁收藏了顶一下。

网友:
照这个样子改就不错

样子还可以吧

网友:
机身用泡沫材料,任何一种估计都行。切个样子先试试,好飞了再做一个精细一点的。尾杆用渔杆或者细的PVC管都行,先不要讲究上面重量。尾杆多个50g对滑翔机影响不大,我试过用碳管和PVC管,基本差不多,只要重心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的。T型尾翼自己想办法,用什么材料自己搞定,但是一定要“刚健”一点,因为没有了副翼,这个部位对飞行的姿态调整灵敏度有直接关系。

预祝DIY成功。飞起来上个照片哦。

网友:
用了二个机翼,其它的条件不变的话,横侧安定性提高一倍,转弯会变困难。

网友:
用两个机翼的话俯仰安定性恶化,横侧安定性应该差别不大,至于转弯,两端上反的机翼带来的效果有点像带延迟的副翼,转弯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