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飞不直了请帮帮忙!

楼主(2006-02-10):
带动力的时候是向右盘旋,不加动力是向左,本人判断其中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推力线不正了.请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请各位在指出可能的问题的同时,最好能给点解决方案!
问:
地面检查时如何判断推力线是正是不正,如何修改?

网友:
尾翼升降舵可能要检查加固一下。估计有松动或者不平,纤维带加固一下试试。我DIY的大大翼龙,第一次飞出现过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了!我的平尾整个有点玩,不知道怎样让它变平呢

网友:
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小心地拆下用AB胶重新粘,不过对于新手,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楼主:
谢谢!如何在地面判断推力线是否直呢?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

我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在指出可能的问题的同时,最好能给点解决方案!
问:
地面检查时如何判断推力线是正是不正,如何修改?

只能用眼睛看了..

网友A:
关系不大,我的翼龙,从来没有飞直过,不断调微调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系不大,我的翼龙,从来没有飞直过,不断调微调就行了

就是就是。我的翼龙已经千疮百孔了。

每一次降落摔机都要重新调微调, 不过调完了还是飞的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就是。我的翼龙已经千疮百孔了。

每一次降落摔机都要重新调微调, 不过调完了还是飞的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在指出可能的问题的同时,最好能给点解决方案!
问:
地面检查时如何判断推力线是正是不正,如何修改?

网友C:
楼上大大说的是这两个红线应该对称是把?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是这样一来,由于电机转动的反作用力,飞机尾舵居于正中时,飞机也还是会打弯阿。

网友:
我觉得应该首先在无动力的情况下调整飞机能够直飞,然后再开动力调整推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大说的是这两个红线应该对称是把?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是这样一来,由于电机转动的反作用力,飞机尾舵居于正中时,飞机也还是会打弯阿。

这两条线,如动力线和纵轴线一致,他就是对称的.

要克服陀螺力矩就看你需要叫他向哪拉了,两条线自然不对称.

还有.飞不直,不单是拉力线的问题,如飞机,机翼,舵面的安装精度.机翼的后掠角的大小....

(字打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