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电调出问题,求解!

楼主(2006-02-10):
全新的翼龙电调,买了测试和备用的,今天测试的时候,先是
电机
上去以后通电直接就转了,感觉不对头断电后再测试,结果什么反映的没有了,是不是什么东西坏了啊?如何检测和修理?谢谢!

网友A:
好象是电调里那个最最最牛B的原件场效应管击穿了,艾特电调30元/只,是买是修合算一下吧?

网友B:
那只管子是IRL3810,3、4块钱一只,很好换。

楼主:
钱倒是小事,主要是想学习学习,总不能什么东西都坏了就买吧,呵呵!总要知道为什么坏的,哪里坏了,怎么修理啊?不然只知道玩有点问题就只能停飞了.大家说对吗?我手上好几个电调呢,就是想修理下,看看能修好吗?呵呵!谢谢各位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