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请教一下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6-02-10):
我想问一下。我正准备做一只电虾!!

在哪买540无刷跟电调比较便宜跟耐用?电池8-10节!!电调要多少A的才够?

网友:
用无刷,电压再上去一些好!

楼主:
上多了好重的啊!!效率就低了啊!!\

楼主:
电机:http://www.tymodel.com/prodshow.asp?ProdId=000080
电调:http://www.tymodel.com/prodshow.asp?ProdId=000139

B36-60-08L   KV:3015
这样配合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可以~

Motor Rpm/v(kv)   Ldlecurrent(Io) Resistance(Ri) Max Amps
B36-60-08L 3015    3.48            0.029          78
辉盛60A无刷电调
请问电调能行吗?

网友B:
这是最大安培,但实际正常工作电流不知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大安培,但实际正常工作电流不知有多少....

對~用這效果問天才~他買了倆呢

网友:
用这个车用套装可以吗?

网友C:
Novak5800......行是肯定行,而且肯定比同规格的国货暴力很多,就是价钱足够买2-3套国产的了,还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精选电,嘻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ovak5800......行是肯定行,而且肯定比同规格的国货暴力很多,就是价钱足够买2-3套国产的了,还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精选电,嘻嘻

同规格的国产也不见得便宜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规格的国产也不见得便宜很多啊

那是因为厂家比较辣手,来一个宰一个,宰了再说。
其实国产的有什么能和国外大厂的比?无论性能,外观,服务,最重要的是态度!当然也因为国内市场小,没办法。
要我花7-800买个国产的电调,我死也不肯的,就那外观就难看到极点。有人说国内厂家是没有工业设计的。我觉得一点不错。大到汽车,小到手机,个个
5800一套也就1800,贵是贵了,至少看着就舒服
不要骂我崇洋媚外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厂家比较辣手,来一个宰一个,宰了再说。
其实国产的有什么能和国外大厂的比?无论性能,外观,服务,最重要的是态度!当然也因为国内市场小,没办法。
要我花7-800买个国产的电调,我死也不肯 ...

同意~1800買套進口無刷很便宜啦~

网友D:
我刚收了套二手准备装船,各位大虾有什么好船型推荐?ECO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刚收了套二手准备装船,各位大虾有什么好船型推荐?ECO可以吗?

可以~就是電機有點動力過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電機有點動力過盛~

那请问配合什么船好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配合什么船好点?谢谢

再大一點的~因爲ECO一般用380的無刷~540有點大~
540你可以做蝦~調好了跑的會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