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825-32

楼主(2006-02-10):
D2825-32这款
电机
,可适用于哪些电直?(如450XL,ZOOm400)
http://photo.5imx.com/up/0602/200621022

网友A:
450XL一定要用28的外转子,像亚拓的420,430L电机,450TH等直机用外转子电机.用B28的内转子扭力和功率不太够,而且还比外转的重.
ZOOM400也可用这种外转,如果用内转,可以用B2040系列重量轻,便宜,容易找,动力一般,适合练习和航线等.我曾经用过ELE的2000型内转电机,外径是22MM的,比2040高一个级别,但比B28轻,很适合ZOOM400,黑鹰等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