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神蜓4#带的模拟线总算可以完FMS了 爽啊 告诉大家我的设置请高手给以指点!!!

楼主(2006-02-10):
1.设置ppjoy   打开Configure Joysticks  打开 添加将LPT1改为Virtual port  选取PPJOY Virtual joystick1
点击 映射--下一步---改为4.0.0    X轴 Y轴  Thzottle   Rudder --下一步--Reversed0-3
2.设置PPJoycom   将接口类型改为 zhen Hua 5byte protocol(不要关)
3.打开FMS  控制--选取游戏杆接口--映射/效准 将通道改为42314231(4.2 后面打上对勾) --确定
就 OK  了!!

网友(2006-05-18):
看不太懂啊~~~~

也用音频连控吗?需要啥软件?除FMS&PPJOY

网友:
为什么按你说的,我搞了一个晚上都没搞掂啊,郁闷啊!!!!!

网友(2006-09-05):
我用10#机送的R232口的线整了一个晚上,就是没整好!是不是我的XP系统不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