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鸡完成感谢老鸟赞助呵呵

楼主(2006-02-11):
整整一个晚上安装完了我的升级XL再次感谢蓝色机械鸟的金属件

由于尾巴还有点问题等待鸿飞的配件所以还没法飞

不过看着也爽呵呵,把快乐与模友分享

线走的还可以吧

穿衣服的

我改的尾巴不错吧

网友:
那一夜  我也没睡,见证了新机成长的每一步。

楼主:
在此感谢绪文同志,在遥远的南方陪了我一晚,(因为我俩都值夜班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绪文同志,在遥远的南方陪了我一晚,(因为我俩都值夜班哈哈)

别揭穿我啊,呵呵

网友A:
小声问一句:我算老鸟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声问一句:我算老鸟吗!哈哈哈!

靠大声问,我也不回答你

网友:
桨换掉吧
用木桨也比这个桨好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大声问,我也不回答你

网友B:
尾舵机我也试过这样改,但好的效果不明显,不好的副作用挺大的,就是转动惯量比原来大好多,因此,旋转速度比原来慢好多!

网友C:
hehe    夜班就干这个拉?呵呵,恭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我也试过这样改,但好的效果不明显,不好的副作用挺大的,就是转动惯量比原来大好多,因此,旋转速度比原来慢好多!

尾舵机杆被我搞断了,所以不改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he    夜班就干这个拉?呵呵,恭喜啊!!!!

夜班的时候单位我说了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班的时候单位我说了算哈哈

白天的时候我去打小报告。要不把你的金属旋翼头我花几天,我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杆被我搞断了,所以不改不行了

去卖钓鱼具的有代用品,顺便可以请教怎么绑东西,便宜有好用!

网友(2006-03-27):
好办法~

我的舵机尾连杆断了!去买钓鱼用具地方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班的时候单位我说了算哈哈

白天谁说的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