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迎角与速度的关系

楼主(2006-02-11):
整机参数都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机翼的迎角,速度是否也跟着改变?

网友A:
阻力增大,速度将变小.
一般,迎角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时,升力系数,阻力系数都增大,升阻比也增大.如果迎角太大了,升阻比反而减小,甚至造成失速.

网友B:
回答是肯定的,呵呵

楼主:
谢谢!因做了一架导风扇的F18,飞的还可以,就是感到速度还不够快,只能在加大功率与减少阻力去选择,我先减减迎角试试。再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