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2 发射机连接模拟器的方法

楼主(2006-02-11):
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春节到北京过年,从北京模友处购到一架LAMA2,发现发射机背后有一个教练插座预留孔,但没有插座。E-SKY 的零售发射机好象都有教练口,而且他们自己也有飞行模拟器,所以我猜想这款套装发射机电路板上一定也有教练接口连线位置。
我拆开发射机,果然在电路板上发现了一个5针脚的插座,见红色圆圈

而后我查看电路,并用万用表通电检测,发现各脚电压如下:
1脚     10V
2脚     3.6V
3脚     1.5V
4脚     0V
5脚     0V

根据我的经验,3.6V的2脚是PPM信号输出脚,1脚是电源脚,4脚5脚焊接在一起接地,2脚应该是PPM信号输出脚,3脚是PPM输入脚。E-SKY的教练口应该是与FUTABA类似。
当即跑到离家最近的龙脉模型买了一套G2/XTR两用模拟器,回来把模拟器芯线接到发射机电路板2脚,模拟器另一线接地(4、5脚),试用成功,没有任何问题。
由于我手头没有合适的插座,我是把侧面的充电插座改成了教练口,不过这样改有两个缺点:1是万一忘记了,插入充电器,发射机就废了,2是碍手。
各位想要用LAMA2发射机练习模拟器的模友,建议购买一个插座,在发射机后背或上部钻空安装,插座与发射机电路板2和5脚连接好就可以了。
顺便说一下,我购买模拟器时曾咨询过这款模拟器可不可以把遥控器当成游戏杆用,回答是不可以。现在提醒龙脉模型,驱动是通用的,可以把遥控器当游戏杆用,别埋没了这款模拟器的功能。

网友:
用LAMA2遥控器连接carolbox玩XTR的改装方法

用上贴改装LAMA2遥控器后连接carolbox玩XTR不成功,不能识别遥控器。后经本人多次试验,参照上图2的引脚排列,将1和2脚用细导线引出后接在carolbox连接线的立体声插头的头尾两端即可(不用加配的ESKY的短连接线),不分极性!一切正常!如有电子常识的模友可在遥控器后加装立体声插座,那就更方便了。

楼主:
回3楼:我买的也是carolbox,使用上述方法接线玩XTR没任何问题呀,而且个人认为在信号脚引入9V电源,不太安全,有待商榷。

网友A:
按你的接法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后偶然发现这种接法可以识别,就接上试了一下,也没用万用表测量.我今晚玩了近两个小时XTR(拨晶振),都没什么不妥哦,可能是carolbox可以兼并多种接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接法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后偶然发现这种接法可以识别,就接上试了一下,也没用万用表测量.我今晚玩了近两个小时XTR(拨晶振),都没什么不妥哦,可能是carolbox可以兼并多种接法吧.

不会是你的carolbox线接反了,外皮是信号线吧?
瞎猜瞎猜

网友:
不知道啦,反正现在能玩就算了。

网友:
请问这个玩模拟器需要开机的吗? 是不是为了辐射和安全点,把晶体也要拔了?

楼主:
必须开机,JR发射机不需要开机是因为只要在教练插座插上插头,编码电路电源就自动打开(发射电路不供电),我也拔了警惕,辐射不在乎,主要是省电

网友:
jama2可以用g2还是-=Reflex XTR=-?我是新手可以教教点安装g2和xtr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
改装后玩g2和XTR都可以,最主要有加密狗和连接线,当然也可参照旧贴自制不用加密狗的连接线,如用音频或游戏接口等等方式来玩.我个人觉得初学用XTR好一点,全中文界面,直接安装,效果还过得去;G2虽然效果好点,但是它安装很麻烦,又没中文,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3楼:我买的也是carolbox,使用上述方法接线玩XTR没任何问题呀,而且个人认为在信号脚引入9V电源,不太安全,有待商榷。

昨天还好好的,今早起来玩XTR时终于发现识别不了遥控器了,然后立即将其拆开并按你的方式来接,恢复了正常.插上晶体,遥控也正常.真奇怪.

网友:
carolbo是乜意思!新手不懂。

网友:
carolbox是加密狗,俗话是解密器或单片机,是连接遥控器和电脑的连接线上的一个盒子,支持很多种遥控器,可以玩G2或XTR甚至极品飞车等游戏.

网友B:
不用加码狗玩不到xtr和G2吗?可以直接接LAMA2的1.2脚处用音频线直接转3.5插头接出来插到主板的线性输入或话筒输入头接口处玩FMS?还是接别的脚?谢谢大家

网友:
同问,接音频线 是接1 2 脚 还是接 2。 5脚啊
    3ks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码狗玩不到xtr和G2吗?可以直接接LAMA2的1.2脚处用音频线直接转3.5插头接出来插到主板的线性输入或话筒输入头接口处玩FMS?还是接别的脚?谢谢大家

网友:
按照SMWM的说法用2、5脚好,我已改过来了。

网友:
我玩G3都没问题

网友(2006-04-17):
我还加了倒向开关,油门,副翼和前后舵通道直接焊上开关就好了,就是方向舵开关不知道怎么搞!能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难道接CAROLBOX模拟器不用区分PPM信号和地线信号吗? 要是两个信号接反了不会烧模拟器或遥控器吗?

望高手解答!

网友:
请问工作时要不要拔天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你的carolbox线接反了,外皮是信号线吧?
瞎猜瞎猜

言之有理。PPM其实有正负之分,如果输入线接反了,PPM信号就反相了。
其实,大部分程序可以自动识别正负ppm,就不用担心正反的问题了。

网友(2006-11-22):
回复 网友C:

顶,我刚才按搂住的方法改了,很好用

网友:
都是能人啊!羡慕。

网友:
接2, 5腳, 用音頻, smartpor + ppjoy 就可以飛g2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飞G2么,个人觉得aerofly好多了,安装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