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反的机翼用副翼转向容易还是用尾舵转向容易?

楼主(2006-02-11):
RT,我做的是小鸭,三折机翼,中间段48CM,两头段21CM,两端上反约14多度,现在就只做了副翼,打算就这么飞的。不过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请教大家,这种情况下哪个转向更容易呢?

突然想起还有个问题,副翼我打算用一个舵机,该怎么固定才好?

网友:
三折机翼搭配方向舵比较好,两折小上反机翼用副翼比较好。

一个副翼舵机就在机翼中间开口好了。

网友A:
这么大的上反角副翼基本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上反角副翼基本没作用。

楼主:
晕死。。我副翼都做好了。。。又要重新改变设计了。。。郁闷。。

上反角能让飞机更稳定是吗?

网友:
副翼做好了,用胶带一贴,就等于副翼还未做!!

楼主:
倒也是,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发现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试飞了没?

网友:
两折小上反机翼用副翼是可以的!

楼主:
还没试飞呢..因为一是设备还没买,二是现在在家,要把做好的飞机零件带到学校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