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请教一下:要增加遥控距离,是更换一个(或加大) ...
各位老大!请教一下:要增加遥控距离,是更换一个(或加大)大功率发射管就行了吗?

楼主(2006-02-11):
(无正文)

网友A:
没这么简单!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一个灵敏度更高些的接收机!
距离的加大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所以请不要随便更换发射管,即便你更换大功率的你照样不能把功率加大,除非你有非常专业的高频电路经验,更换管子后相应的偏执也要修改改起来不是一般的复杂,而且还需要专业的测试仪器,不是专业的根本没法搞!

楼主:
距离的加大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所以请不要随便更换发射管,即便你更换大功率的你照样不能把功率加大,除非你有非常专业的高频电路经验,更换管子后 ...
我的遥控是简单的4通,我想加大发射管的功率,减小发射极的偏置电阻,使集电极的电流变大,从而加大了距离,应该能行吧?在此多谢大虾!~!

网友B:
什么是发射管?

网友C:
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D:
加大电流理论上可以增加功率,但电流过大容易烧功放管.
最稳妥顶办法是加一级功率放大,但要考虑发射机总电流,功率太大,电池容量有限,很快就没电了,加大功率意义也不大.
检测功率可以用场强仪.

网友E:
单纯提高功放管输出功率效果不大,使用正确的天线长度可以充分利用发射机的有效辐射功率,也最省电。

网友A:
这都不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接收机灵敏度高些的,灵敏度不高加大功率照样不行,不过功率过大,接收灵敏度过高也不行,会有很多负面效应!总之一句话不好改,要改也要有专业的设备及专业知识积累!
加一级末级推动却是能加大功率,但是有效带宽势必变窄,而且加不好很容易带来更多的高频干扰反而事半功倍,选择合适天线作好阻抗匹配这方法很好,但是阻抗匹配很好的天线又不好找,你又不可能为了一根天线去定做吧,定做的钱比买一个新的接收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