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的动力配置方案

楼主(2006-02-12):
船:
480MM左右的碳纤船体(缤纷的船)

电机
B28外形尺寸:Φ27.6mm × 57mm  转速/每伏(KV) :4800
空载电流(IO):3.8  阻抗(Io):0.0065   最大电流(A):70

电调: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543

电池:7节

请问这样的配置估计实际速度有多少?

网友:
40應該有保證

楼主:
才40KM?晕.....
怎样的配置上50KM?当然价格要相对合理的

网友:
速度要快不是光看电机电调和电池的。还有船体的阻力桨跟电机电池的匹配等等。都要考虑的

网友:
正常配置是KV值是3200到3500 带湖南队直径28螺距40的桨~~7个3300电池跑6分钟应该没问题~~速度有45以上~你要上45以上的速度~你装船的水平要很高~桨要和电机配合的很好,如果怕麻烦的话就只有有钱砸了~~买进口的电机象
LMT的~国产的电机要上60并跑完6分钟很困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40KM?晕.....
怎样的配置上50KM?当然价格要相对合理的

這個配置上50也沒問題~只是看你的就要看你的航行時間和你調船的水平~一條好船裝備是硬件基礎~但是沒有調整這個關鍵的軟件~性能也發揮不出來~

网友A:
你根本没有时速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没有时速的概念!

举例呢?

网友B:
KV值在3600~~~~~3800就够了,4800的太高了,发热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V值在3600~~~~~3800就够了,4800的太高了,发热厉害!

有水冷啊~無刷的水冷更好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水冷啊~無刷的水冷更好做啦

请问无刷的水冷为什么比有刷的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水冷啊~無刷的水冷更好做啦

不懂,两者的水冷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刷水冷至少需要兩個~内套、外套~還要加碳刷水冷~
無刷有一個外套就行了~而且可以用非金屬類物品作代替~水可以直接接觸電機殼~電機殼也不用做處理~還不用加碳刷水冷~簡單多了~

网友:
而且無刷的水冷要比有刷的效果好

网友D:
学到了

原来有刷水冷那么复杂,不知碳刷水冷套怎么做?

网友D:
还想请教

如果用外转无刷怎么散热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没有时速的概念!

你看清楚楼主说的是ECO的船,这是耐久比赛用的船,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看清楚楼主说的是ECO的船,这是耐久比赛用的船,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的.

还有的就是圈数。。时间和圈数都重要

网友:
請問在這兒買東西有沒有保證呢???"三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有沒有大大在這兒買東西呢在???這兒買東西有沒有保證和信譽好不好呢???"三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的就是圈数。。时间和圈数都重要

楼主!别忘了稳定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有刷水冷那么复杂,不知碳刷水冷套怎么做?

這個其實也好辦~如果是白皮豬的話把水冷套做長點~把炭刷那裏也包上就行了~
改裝型電機在炭刷上面焊一個天綫管就行了~

网友A:
我当然看清楚了!不用说的那么复杂!什么稳定!什么圈数!
就算算50公里换算成eco单圈多少秒!再看看这个速度是什么水平!
先了解困难在哪!再说速度!不是买了东西就有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外转无刷怎么散热呢?

这问题找FX吧!他已经在外转子无刷上上水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看清楚了!不用说的那么复杂!什么稳定!什么圈数!
就算算50公里换算成eco单圈多少秒!再看看这个速度是什么水平!
先了解困难在哪!再说速度!不是买了东西就有速度!

GPS測速~ECO目前我見過最快67KM~按這個速度算~一圈全速行駛~跑的好一點的可以跑到95M~5秒一圈~你算吧~
按你的50KM~也是7秒一圈~這個速度一點也不誇張~
而且ECO過彎~很多船還要減速~現在所說的都是船的疾速~這並不是我們沒有速度觀念~
50KM急速在真正航行中也就平均到8-9S一圈~有刷都可以調到這個水平~但是這是有刷的一個近極限速度了~
無刷想跑到50的話東西說的過去~調整調整就能跑出這個速度~
雖然我見過無刷沒有有刷跑的快的但是那還是少數~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RS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RS測速?
别急,慢慢讲。应该是GPS吧?

网友:
對~打錯了~GPS~GPRS可以上網了~哈哈哈~

网友A:
每次跟你说话和看你写的东西都很费劲!有些事情真是懒得跟你讲了!相信也很少有我这样的人愿意说这些!
看来7秒对你根本不是问题!你很有志气!下一个世界冠军就该你拿了!

网友:
7秒确实是难啊~~

网友:
我不能說7秒對於我來説不是問題~但是有一個問題要知道~即使是67KM的時速也只是直綫拉出來的急速~沒有誰的船能在比賽裏也能保持住這個平均速度~現在說的都是在理論上的計算~再有我希望你能看明白我說的意思~
50KM的速度在比賽中頂多跑出8-9秒的時間~不可能跑出7秒的時間~你給周建明跑也未必能有一條船好到能跑到50過彎不減速的~看清楚我的話~我可沒說過50的船能跑7秒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跟你说话和看你写的东西都很费劲!有些事情真是懒得跟你讲了!相信也很少有我这样的人愿意说这些!
看来7秒对你根本不是问题!你很有志气!下一个世界冠军就该你拿了!

少拿话讥人家!!!

网友C:
呵呵~沒關係~要是被擊急了頂多給他調出一條7秒的船~但直綫速度肯定比50要快~給他他這個聲稱專業隊的選手看看~

网友:
我真不明白ECO用7节电池可以上50KM,我看MCINTOSH 的百威船用到540无刷和14节电池也只能到这个水平,是ECO的阻力比百威小,还是其他?fx 可以说一下用你的ECO跟MCINTOSH的百威比,谁的快?

网友:
我知道,是ECO快。。。

网友:
看了前面的讨论好热闹,其实单艇直线速度不能简单的换算成单圈的秒数,
                      单艇的秒数不能简单的换算成6分钟的圈数。
单艇的直线速度没有考虑到船的转弯性能,单艇的单圈秒数一般都是在比较好的条件下测的,没有考虑到奇特条船以及风浪的影响,还有比赛时的心理因素。
所以仅仅看船的直线速度是很片面的。

网友:
动力相差怎么多,但速度是动力小的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的ECO没有他百威用16个电池的时候快~但有他14个电池时的速度~~

网友:
哈哈,把我的百威都搬出来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船形也很重要,同样的540无刷,放在百威上就比特里号要快些。百威用16节电跑速度应该过50了。

网友:
不同的船是不能够比较的~因为船型不同,场地,跑法,螺旋桨的用法都不同也就是说没有可比性。如果你最求的是极速的话建议你玩H级的船,如果你要水花好看还要有点速度的就玩O级的,ECO的动力设置不是极速高就快的,因为ECO跑的是环闭航行而且是多艇场竞技,个人感觉再加速性能比极速性能更重要。还有一个船的重量和强度是很重要的,比赛的船重量都控制得很好,同样的强度下重量要比商业船轻很多的,所以比赛的船体都那么贵也就不奇怪了。湖南的船胜在他的速度和灵活,但抗浪性能就比国外的大船要差点,其他方面无可挑剔。国产商业量产内转无刷电机的效率一直比进口的低,但不多就低10%左右,就已经慢了很多,人家跑67公里的船一套电机就是3500左右,这个我们可跟不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呵呵~沒關係~要是被擊急了頂多給他調出一條7秒的船~但直綫速度肯定比50要快~給他他這個聲稱專業隊的選手看看~

这样和全国冠军说话,该打!

网友E:
楼上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什么项目的全国冠军?可以知道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呵呵~沒關係~要是被擊急了頂多給他調出一條7秒的船~但直綫速度肯定比50要快~給他他這個聲稱專業隊的選手看看~

飘过~~~~~~~~~~~~~~7秒?~你那么肯定他能调出7秒?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什么项目的全国冠军?可以知道吗?

就是ECO咯

网友:
FX的ECO试过用10节电池吗?速度会快多小

网友:
我的船没试过用10个电池跑~~我也不会用10个电池去跑我ECO的,但我给我朋友装的那条现在用11.1V锂电在跑,感觉有点像1E~~~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样和全国冠军说话,该打!
他要是ECO的全國冠軍不會說出這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ECO咯

ECO的EXP級比賽~基本上船速都至少在50~謝謝~何況他是第一~有時閒讓他用GPS測測他的船的直綫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飘过~~~~~~~~~~~~~~7秒?~你那么肯定他能调出7秒?

想跑出7秒的圈速~直綫速度至少要上60~不是很好調的啊~飛哥的船調的太好了~主要工作就是克服船的極限~

楼主:
居然这个贴能引起这么多大虾们的激烈讨论,从中我也学到很多....谢谢各位!
有一点我想说的是用怎样的经济组合,能让CEO的直线速度上50KM~
可能之前我说漏而引起大家的误解,请大家说说各种组合方案,谢谢!!

网友:
其實我覺得搞個380或480的電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要是ECO的全國冠軍不會說出這話~

我应该没多说什么!好像你说的比较多是把!而且有些措词好像也不大妥当!就此打住吧!我不想多说了!别浪费时间在这种问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和全国冠军说话,该打!

老谢!别在这胡说!

网友A:
有ECO问题问XZD就可以了,2005年亚军,德国水平,上海队第四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ECO问题问XZD就可以了,2005年亚军,德国水平,上海队第四名。

2005年亚军?
我怎么记得是季军……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