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一冬天,今天开飞连烧3个火头。拆了发动机晕了

楼主(2006-02-12):
天子30机,雷虎pro36H
发动机
,放了一冬天,今天开飞连烧3个火头(2个os 8# 1个os A3)。拆了发动机晕了
这个是不是报废了。飞的时候感觉还好,就是声音大了点,飞一次烧一个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雷虎的发动机,汽缸垫片厚度要0.7mm才合适,否则烧火头.原配的一般是单片0.2mm或0.3mm的垫片,这样薄的垫片只适合磨车.建议你用0.2mm和0.1mm的铜皮做若干片垫片组合,使垫片总厚度达到0.7mm.如果在此厚度基础上增加垫片可以得到不同的发动机特性.
坚决反对用厚度超过0.3mm的铜片做垫片,因为厚度过大材质太硬,密封性不好.

网友A:
看了你的发动机图片,发动机没事,但积碳严重,这说明发动机工作温度过高,燃料的润滑成分都过热烧焦了,这是发动机缸压过高的表现,缸压过高就算换高硝基的燃料也不行.同时也说明你用的燃料品质不是特别的好.
建议你清洗发动机积碳,增加垫片,换上好的燃料,用OS8#火头,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雷虎的直升机发动机很容易过热,飞的时候一定注意主油针不能减的太小了.

网友C:
我也烧过不少火头!原因最后才知道,是太贫油所至!!!!

网友D:
注意检查连杆底跟其缸底的划痕,如果是发动机自己刮的,后轴承需要更换了!

网友E:
肯定是后轴承的保持架坏了,不信你仔细看看,没换轴承前千万不要再试车了.

网友E:
汽缸活塞可能也差不多了.

网友F:
个人感觉:发动机上红红黑黑的,没有关系。我的一个发动机放了1年,没有作保存前措施,结果发现轴、化油器都转不动了,锈的锈,蓖麻油浓的地方已经成固体了。后来拆开发动机,泡了一天,清洁后发车,仍旧一个爽字。

楼主:
一直用的颠峰10%的蓖麻形,要换用合成的油吗?另外图片可以看出连杆磨到了后盖和壳子

网友F:
修一修。可能是锈铁或其他什么硬杂质伤的。
拙见,不对请指正。

楼主:
活塞顶都成麻子了,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