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双桨如何调整

楼主(2006-02-12):
小电直并没有想亚托等机器有调节桨距的连杆,请问发生双桨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
搜索一下老贴,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摘自航空模06年第一期

6.        检查并消除双桨
两只旋翼在旋转时应该在同一个面里,由于迎角的偏差就会出现两只旋翼一高一低的现象,我们称谓‘双桨’。出现双桨将会明显降低旋翼的效率,增加能量消耗,严重时会使得小电直无法起飞。所以,在飞行前一定要检查有没有双桨。
检查是方法是:首先在一只旋翼的翼尖处涂一种颜色与旋翼底色有明显差异的喷漆,或者贴一点彩色纸。例如,黑色的旋翼用白漆或贴白纸,白色的旋翼用黑漆、黑纸。否则就无法区分哪个在上,哪个在下。
把小电直拿在手上,接通电源,边推油门边观察旋翼的旋转面。调整光线、人、小电直的相对位置,要能够清楚地看到旋翼的旋转面。如果出现双桨,就要记住哪个颜色的桨在上。关掉全部电源。着手调整旋翼的迎角。把旋转面在上的这只旋翼的迎角减小。

改变旋翼迎角的方法有三个。第一个方法是:改变连接旋翼支架的连杆长度,长度缩短迎角减小,反之亦反。这个方法的效果最明显。但是,标准产品的连杆是塑料的,无法改变它的长度。只有在以后用其他材料(例如用细钢丝)做成连杆时,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第二个方法:改变平衡杆的弯度,让平衡翼向上翘或者向下垂。如果平衡翼预先向上翘了,在高速转动时离心力的作用下使平衡杆向下转动一个角度,也就是使旋翼的迎角减少了一个角度。这个方法最直观,最简单。但是,标准产品上的平衡杆用的是碳纤维杆,不容易整形。为了便于调整双桨,我愿意用一段2毫米直径的自行车钢丝替换原来的碳纤维杆。第三个方法:就是手法整形塑料旋翼。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不要对小电直作任何修改就可以对每个产品进行调整。这是标准产品能够采用的唯一方法。手法整形的要点是从旋翼的根部开始,用两个手扭转旋翼,一边扭一边向翼尖移动。重复几次,让变形固定下来。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不稳定,塑料的变形总归要有回弹的,所以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双桨调整的要求是:两个桨尖的高度差在1毫米之内。这个时候即使旋翼在高速转动,整机的振动也不会很大。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旋翼的拧紧程度要一样。有人喜欢拧得比较紧,在起飞时用力把两个旋翼往外拉,把它们拉直。有人愿意旋翼是松的,依靠旋转的离心力把它甩直。前者要多一个操作,后者在低速时整机可能会有很大的抖动。对于新手来讲‘松一点’,和‘紧一点’是最难掌握的模糊概念。这里介绍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把小电直横转90度,使它的主轴处于水平状态,如果旋翼可以自由来回晃动,这就太松了。应该在重力的作用下,旋翼刚刚可以绕根部的紧固螺钉转动,慢慢下垂。这样在工作状态时,旋翼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可以甩直,这就‘松’得合适。如果这时旋翼是水平的,快速上、下摆动小电直,旋翼不会因此而绕螺钉转动,这就表示旋翼是比较紧的。当然也不要太紧。太紧了有可能使塑料件滑牙,另一方面太紧了也不容易拉直它。不直的旋翼在旋转时肯定会引起整机晃动。

网友:
其实双桨还是不好调,把三种方法总结一下:
前两种不是用jabo,因为它的部件是一次成型做死的。
第三种方法,就是俗称用蛮力掰,看那个浆高了就掰低点,但其实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桨和轴都是塑料的,高速旋转后又会变形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