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6#的问题!

楼主(2006-02-12):
小弟昨日刚买了台36#学玩电直!有如下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解决,在下感激不尽!
1、如何调节
陀螺仪
?(尾陀机老是响,动微调就老往一个方向去!)
2、螺距如何调?(据说是原厂以调好,但如果想自己调如何调?)
3、
距总行程 +7 -7
螺距行程改 55% 55%
螺距在 85% 65% 40%
螺距为 +6 +3 —1
油门 100% 70% 0%
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如何调?
谢谢各位!!!!

网友A:
没有螺距尺就不要精确螺距了,将遥控器背面的开关打开,旋动正面右边的旋钮就可以调整螺距了。
陀螺仪上面有两个旋钮,右边的好像是调整感度的,左边的是调整中立点的。舵机老是响是因为行程量没调整好,把连杆和舵机臂都取下,让舵机归中,然后把连杆穿到比较合适的一个孔上,使舵机到达两头时都不会响就行了。

网友B:
陀螺仪不用调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C:
楼上的陀螺仪如是WALKERA G006,调机应使用一般模式。

网友D:
右孔是调幅度,中间是调灵敏度的,楼主的问题手册上都有啊!36#使用手册可以到华科尔网站论坛上要,会发到你的信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