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400用450大桨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6-02-12):
如题。

网友:
相同的传动比下,如果是增加了桨盘面积,后果是提高升力,加大扭距,增加电机负荷同时增加电流。

网友A:
后果就是很好用.不过要自己把X400原桨上的加强夹片取下装到新桨上,还要自己钻孔.
我就是这样换了高安的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果就是很好用.不过要自己把X400原桨上的加强夹片取下装到新桨上,还要自己钻孔.
我就是这样换了高安的大桨.

高安的大桨多少钱一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