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稍小翼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6-02-12):
偶新手,请各位教偶一下
翼稍小翼的作用是减小阻力...........诱导阻力
但在,偶见大部分都是向上的
请问
1,为什么向上的多,很小有向下的,是不是因为向上,有上反角哪样的横向稳定性才向上的呀?偶认为这个理由不充足,有可能不对,谁给说下正确的?
2,偶折一纸飞机,为什么翼稍小翼向上的会左右不稳,摇摆,(反山字型)。
但是翼稍小翼向下(平板型)就飞得很好很好了?一点也不摆动了
3,偶想,向上的话,对下边压力高的气流来说,还是会向上走,只是对翼上面的来话,整流了
如果向下的话,只是对翼下的气流整流了,都不是十分理想,哪么,把翼稍小翼安在中间,分成一半在上,一半在下,是不是会好很多了,两边都整流了,同时横向稳定也没有变,是这样吗?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我也折了一架试验,所得结论与你的相反.
物理学中,物体的平衡分为三种:
1.稳定平衡  物体的重心偏离平衡位置后能自动返回
2.不稳定平衡  物体的重心偏离平衡位置后不能自动返回
3.随遇平衡  物体的重心偏离原来位置后能其他任意位置达到平衡状态
"翼稍小翼向上的会左右不稳,摇摆"这正是第一种平衡的体现."但是翼稍小翼向下就飞得很好很好了?一点也不摆动了"这种平衡状态是短时性的,一旦受到干扰就很难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折了一架试验,所得结论与你的相反.
物理学中,物体的平衡分为三种:
1.稳定平衡  物体的重心偏离平衡位置后能自动返回
2.不稳定平衡  物体的重心偏离平衡位置后不能自动返回
3.随遇平衡  物体的重心偏离原来 ...

偶知道,这方面的理论还是充足的,你可能理解错我的话了,还是谢谢你

偶的纸飞机,可能和你们的叠8一样,是一个平板,不是平时你叠的“T”字型 所以重心就是小翼折向哪边,哪边在下,所以向下是稳定的,如果加动力的话,就8是一个纯平板,你说的就对了
平板加小翼,重心在小翼折向的哪一边,偶试过了,反过来掷的话,它会自己马上翻过来飞的,所以是很稳定的
上个三面图

网友A:
没理解错吧,看图

这仍是稳定平衡,如果反过来,就是不稳定平衡了.

网友:
你是几年级毕业的,该补补中学物理课程了.

楼主:
NO<画的图是不错,但是您还是错了........重心你找错了,呵呵

偶知道这样的话,会失速,偶加了配重了...........要不的话,把后方向下折的话,也不好配平的

重心在焦点之后会失速,所以偶加了配重,现在重心在焦点之前,偶还把后边向上折起一点点,才会很好的平飞,很直很直很直很直的直飞  滑翔性能超好

如果重心在你画的地方,是会机头上迎,失速的,不信您试试,
偶认为你理论教我还差了点
可能是偶表达不清,先说下对不起了........

网友:
看来你比较难教哦.中学物理课本永远是你的朋友,我都三年看一遍,一年一册,每周3节.比如高一年级的第一章第2节重力,里边讲到物体重心和质量分布关系.就现在的图来说,这是向你示意该机中心位置在机翼下方,不是重心位置就在那里,因中心低,故稳定,明白了吗?
如果要补物理课可以跟我联系,其他学科免谈.

网友:
记得利用翼梢小翼减少诱导阻力的设计,是小翼一定要向上的,原理图的记忆模糊了,我画不出来。

感觉纸飞机和大家伙在这方面的共通性不大,小时候借过图书馆一本译自日本的“纸飞机100种”,至少折过50种,最好飞的有两款,其中一款的翼梢向下翻折的,滑翔好,还很稳定,可适当扭一扭就能让它大滑翔比飞直线,或在室内兜圈。

那时折纸飞机很仔细,这两款飞得好的应该是本身设计好而非我偶然折得好,当时我折最普通的纸飞机,不计遇上升气流高飞远走的,最好的记录是7cm长的,从三楼掷出笔直滑过操场(>30米,包括篮球场的纵向),落应车篷顶上,落差不足4米。原因很简单,虽然没人教,但小时候已试到“舍得”给纸飞机搞上反角和有足够大的垂直安定面和翻折出升降舵。

网友:
楼主指的向上小翼会不会是三段机翼的外段?那不是为了减小诱导阻力,而是为了稳定性,相当于上反角。
赛斯纳翼梢就有个向下的小翼,这是为了减小诱导阻力而设计的。

网友:
在机翼升力理论中,机翼被认为是无限长的,所以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忽略不计.实际机翼长是有限的,在翼梢处,下表面压力大,气流向上翻转,是引起诱导阻力的原因.在机翼末端加小翼就是要将上下两表面的气流分离,从而减小诱导阻力,滑翔机中常有应用,上反小翼兼有上反角增加横向稳定作用.实际中还有利用小翼的向前分力,提高速度的例子.

楼主:
楼上,你终于说到正题了

小翼向上的话,是有
         上反作用的,
但是下面的气流是加速加压过的,所以,还是会向上翻,只不过比没有安小翼时的强的多

偶想作飞机时,把机翼的小翼,向下装,重心弄得低一点,会不会比小翼向上效果更好,如果会,原理具体是什么....
如果不会,哪原理又是什么,请高人指教,谢谢大家

如果向上的小翼3/2长,向下的31长,这样怎么样?原理是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B:
一些滑翔机的翼尖是稍稍下勾的,很小。大了好像对横侧安定性有影响。

真飞机小翼向上可能还有考虑起降的原因吧,一般用小翼的都是大翼展的飞机,如果小翼向下很容易触地。

网友:
猫哥说的有理,见过真滑翔机小翼向下的.先纠正sexy的一个错误,流体力学原理告诉我们,流速大压强小,流速小压强大.故从非对称翼型两个面上流过的气流,较突出的那侧压强小.一般机翼的上面压力小于下面压力.不管向上和向下,作用和原理是相同的.至于哪种的效果好,要做定量的分析,涉及空气动力学,高等代数以及小翼的形状和翼型等等,这里不好讨论,上面也提到了,也已经说过了小翼的其他作用,横向安定性与重心问题.实际做模型时可以实验对比,飞一飞,自然有所体会.

网友:
由于飞机在前飞,气流从下表面绕转过翼尖卷向上表面的过程,更强烈的运动是向后,即一个向后发散的旋涡。
如果从下表面绕转到上表面的过程理解为转了360度的话,翼梢小翼向下的话,即气流才绕了90度就作用于小翼表面,小翼向上的话,则是270度,结合考虑其向后运动的速度,两者的区别应该比较大。
塞斯纳182或A-10攻击机翼梢的那点下弯,相信也是冲着诱导阻力来的,但作用和机理是否与747-400之类的翼梢小翼一样,我很有保留。

网友:
波音747-400型开始生产的年份,《航空知识》有一篇文章很详细的解释翼梢小翼的原理和作用,那时侯年纪小理解力有限,没弄明白,现在忙着飞,也没空去翻出来看........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就是那期对747-400做了大篇幅的报道的。

楼主:
lgq5106 ,你说的原理只要看过空气动力学的人,都知道..........

请回答偶问的问题,谢谢

在机翼升力理论中,机翼被认为是无限长的,所以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忽略不计.实际机翼长是有限的,在翼梢处,下表面压力大,气流向上翻转,是引起诱导阻力的原因.在机翼末端加小翼就是要将上下两表面的气流分离,从而减小诱导阻力,

你说的这我当然知道
速度够快的话,就不用想诱导阻力的事了,大飞机,特别是战斗机,加翼上油箱等,是为了一举两得,主要是为降落考虑的,正因为速度慢,所以才用得着小翼,偶只是问小翼向上装和向下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

请在这方面教偶下,不是让你来讲空气动力学里的最基本的东西的

谢谢你

楼主:
谢谢傻乎乎的猫 和stccs111

引用 网友B:
一些滑翔机的翼尖是稍稍下勾的,很小。大了好像对横侧安定性有影响。

真飞机小翼向上可能还有考虑起降的原因吧,一般用小翼的都是大翼展的飞机,如果小翼向下很容易触地。

你们让偶明白了......
滑翔机的翼尖是稍稍下勾的,起加大升力的作用,还可减小诱导阻力,同时怕对横侧安定性不好,所以取舍中
把其作得很小
向上,向前起分力作用,加大前进速度,同进减阻,
再加上你们说的

如果小翼向下很容易触地。大了好像对横侧安定性有影响。
由于飞机在前飞,气流从下表面绕转过翼尖卷向上表面的过程,更强烈的运动是向后,即一个向后发散的旋涡。
如果从下表面绕转到上表面的过程理解为转了360度的话,翼梢小翼向下的话,即气流才绕了90度就作用于小翼表面,小翼向上的话,则是270度,结合考虑其向后运动的速度,两者的区别应该比较大。

偶现在对小翼弄明白了,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错吧,看图

这仍是稳定平衡,如果反过来,就是不稳定平衡了.

经过请教,这里几个力相比,所以平衡,实际中如果这样,是不稳定平衡的
偶折的飞机,几个力之和平衡,只要改变一个,就8平衡了,所以并不好
但是方向性很好的
你可以试试,直线巨直

你的图不十分准,请看偶的三面图,上面不是三角,两个小翼也不是三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请教,这里几个力相比,所以平衡,实际中如果这样,是不稳定平衡的
偶折的飞机,几个力之和平衡,只要改变一个,就8平衡了,所以并不好
但是方向性很好的
你可以试试,直线巨直

你的图不十分准 ...

图是示意图,不是测试结果.
你说的方向稳定性好,与机翼面积,机翼平均弦长,尾力臂长度和垂直尾翼面积有关.你的小翼在此并非通常意义的翼端小翼,因为平板翼型上下无压差,再有设置在飞机尾部,实质为垂直尾翼.由于向下折,使得飞机重心降低,增加了纵向安定性和横向安定性.方向安定性才是由这个所谓的小翼的翼面效应得到保证.重心低于支持面(翼面)是稳定平衡,所以飞机不做横滚.把他翻过来就不一样了,它会横滚180度后维持姿态,不恢复原态.你的试验结果不都证明了吗?
发现你有很多的基本概念没理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