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450,电调烧了,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06-02-13):
机机佩的420LF,亚拓25A电调,配的13T齿轮。
    装好后悬停,一块电池电调保护总要出现4,5次,瞬间断电马上恢复。检查旋翼头部分,连接不紧,不连舵机用手推也很轻,压皮带能过中线。我悬停也就50公分到一米,油门也就70%。
   昨天在家里调试陀螺仪,我拿在手上,左右晃动机身,推油门没有打舵,只有尾舵机(HS 56)工作。大概有10分钟,中途我还停了一下,摸电调,电池,电机都不热,温的。到10分钟左右突然电调保护了两次,就发红冒烟烧了。烧掉的是一个小集成块,一共有6个,烧了一个。
   我怕换了电调还是会坏,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想换个35-40A的电调,会不会好点?推荐买什么牌子的?亚拓电调到底好不好?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RCE-BL35G 和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RCE-BL35X 有什么区别阿?
看亚拓网站介绍,没看出有阿,到底哪个好呢?

网友:
不会吧,25A我用的好好的,也不热啊,估计还是机器装配有问题

网友:
我们的电调都换了,跟你的问题一样,不过没烧

网友:
哦米拖佛,我的没有问题!用25A电调机子要调得仔细,首先齿轮和大齿盘的间隙很重要,此外,机子的螺距很重要,T-REX机子太小,量螺距误差大,所以要很仔细,如果没把握先在遥控器把行程调小,然后慢慢加上去!此外,检查连电机的线,如果有虚焊也是容易烧电调

网友A:
绝对不是调机问题,我的25A断电严重,换了35A从来没断过,飞机是同一台啊.

网友:
所以说那电调很有问题滴,顶不住那电机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调机问题,我的25A断电严重,换了35A从来没断过,飞机是同一台啊.

如果你测过电流就能确定是不是调机问题!没测过就先不要那么着急下结论,很简单的方法,把机器绑重物上,接电流表,看电流!420L在9度就20A了,所以一不小心到11度、12度轻而易举就过电流了,如果调机正好在临界,换35A当然不会出问题!球头扣多扭半圈就差不多1度了,所以,调机要很小心细致!
    如果真是电调问题,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楼主:
这种情况在不在保修范围之内阿?

鸿飞说修理费要150-170阿,500台币修理费再加运费。

网友:
肯定的是电调本身的问题!

网友:
楼让什么时候买的机机?现在450装的可都是35A,430电机呀.找商家.

楼主:
年前买的,鸿飞的套装。

1月27日。
我买的xl,se套装才配430 35A。商家当然希望卖利润高的,性能好不好无所谓。

套装二:亚拓450XL 空机+420LF3200无刷电机+25A定速
电调+亚拓RCE-500陀螺仪+HITEC OPTIC 6+HITEC HS 56
合计:1950+650+1950+240=¥4790
现在您只需要花费¥3500就能得到

网友B:
好盈维修费,50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盈维修费,50以内!

我烧了2个电调,你们能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烧了2个电调,你们能修吗?

亚拓的电调,我不能保证全部能修好,因为 我们的电调和他的很多元件是不一样的,电源,CPU ,驱动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些零件我没有。
亚拓的电调我有帮别人修好的,也有些我修不到的。

楼主:
感谢斑竹

藍色機械鳥帮我协调
鸿飞答应给我免费维修了,只收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机佩的420LF,亚拓25A电调,配的13T齿轮。
    装好后悬停,一块电池电调保护总要出现4,5次,瞬间断电马上恢复。检查旋翼头部分,连接不紧,不连舵机用手推也很轻,压皮带能过中线。我悬停也就50公分到一米, ...

X结尾是6V BEC输出的,为了能配合顶级的SE、顶级的9650、顶级的HS56,输出6V当然是最好的!以前ALIGN有X结尾的套装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我估计是可能这批电调有点问题!(纯属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电调,我不能保证全部能修好,因为 我们的电调和他的很多元件是不一样的,电源,CPU ,驱动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些零件我没有。
亚拓的电调我有帮别人修好的,也有些我修不到的。

那能试试看不?我一个是亚拓35AG的,另外一个是辉盛60A的。。。

上图:

亚拓35A的:

辉盛60A的:

网友:
亚拓的可以试一下,辉胜的PCB 已经不行了。
具体 QQ 或 PM 吧.

网友(2006-03-27):
所以失效的原因是什么吗?电调烧毁只是现象而已。

小弟刚刚调小了一下螺距,感觉电调的温度差很多,先前是感觉升力不足就改螺距,现在是加大油门,让转速变高,升力就上去了。
这是因为我们加大螺距的同时,升力虽然增加,但阻力也增加了,当马达油门不变时,马达的特性曲线不变但操作点向大输出扭力移动,多数而言,其效率是变差的,故电流大温度高。

网友D:
请参考拙作,希望能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