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MEGA8单片机做的数字电源,可以充锂电.也可简单充镍电.已经上电路和程序

楼主(2006-02-13):
MEGA8单片机做的数字电源,可以自己设定充电电压(0-电源电压)和电流(0-2.5A).
设定好电压和电流后,若电源实际电压和电流达到或者超过设电值,电源将自动在限流和限压两种模式中切换.例如设定为4.2V@0.5A,当电压低于4.2V时,电源将自动启用限流模式,也就是恒流模式,当电压达到4.2V后,电源将启用恒压,电流变小.1602LCD上有箭头指示目前是在限流状态还是限压状态.

实测4.2V电压误差小于10mV.12.6V电压小于20mV.完全满足锂电的充电精度需要.计划用另一看单片机控制电路,以实现平衡的特性(分时或者单独单节单组监控).
这个电源还有另外的作用就是在进行电子制作的时候设定好限流限压来对电路进行调试,避免由于实验板上的电路问题如短路等引发烧坏实验电路.
一般镍电的充满电压为单节1.45V左右.可以保守一点设定为单节1.42V进行恒流限压充电,保证不过充.要充电池组,只需要调高电压就行了.

可以将设定保存在MEGA8的EEPROM中,断电不丢失,下次开机直接就是用这个保存的值.

电源用大于14V的笔记本电源提供.输出电压的电大限制就是笔记本电源的电压.最小为0.

电流最大2.5A,可以改程序增加.

可以通过RS232连电脑串口,通过电脑来控制它也可以.我没有制作这一部分.

方案是网上找的,我改了程序.

原网址:
http://www.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506/article379.shtml
注意!这里的电路和程序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若按这个电路和程序,得到的电压是不准确的,必须修改程序用WINAVR重新编译或者改电路.
最简单的做法是改电路,把R7/R8换成可调电阻.或者用固定电阻,使R7/R8比值为11.25.(如果你有能力改程序的话,R7/R8可以实测,程序里这么写的,你不改程序就必须改电路).

程序:

http://www.tuxgraphics.org/commo ... cpower-0.3.1.tar.gz

正面:

背面:

内部后侧:

内部前侧:

MEGA8特写:

正面特写:

楼主:
没人支持?
郁闷!

网友:
显示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做的?

很感兴趣,能否提供电路图出处?.谢谢

网友:
顶有无图纸以及程序?也想做个冲接收和发射的电谢谢!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给几个朋友看了,都比较喜欢,都想要,我计划做成PCB。

网友:
能不能帮我也做一块啊,有强烈兴趣。

网友:
能不能放电路出来看下啊。

楼主:
已经上图和程序.

网友:
设计太复杂,那个DA转换完全可以市面上随便一片廉价的12位DA芯片就搞定了,一堆电阻,可靠性和精度大打折扣。

网友:
不使用市面上的DA转换芯片正是作者设计的高明之处,且作者很早以前就
设计了一个使用M8内置的PWM,以及用IO模拟PWM进行DAC的数控电源。

没有高速的DA,就要使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过流保护,一般是用运算放大器,
这样就需要调试,电路也复杂。

M8带的ADC转换精度有10位,作者使用电阻桥搭了一个同样精度的DAC,没
有复杂的外围电路。

使用现成的DAC芯片,电路就没有上面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容易仿制了。

楼主:
呵,R2R的电阻网络充分利用了MEGA8的端口,十只电阻一两毛钱,一片DA再怎么也不会低于5元.
输出精度由AD作保证(反馈给DA不断调整),和DA的精度没有关系.

网友A:
楼主搞个套材卖卖怎么样?最好可以调整截止电压,这样,对于高倍率电池也可以搞了

网友:
能不能帮我也做一块啊,有强烈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个套材卖卖怎么样?最好可以调整截止电压,这样,对于高倍率电池也可以搞了

当然可以调整截止电压了,从0V开始,到你的电源电压,以0.1V步进.换句话说,你可以调整为0.1,0.2,0.3,....4.1,4.2,4.3...8.1,8.2,8.3,8.4,8.5,.....12.4,12.5,12.6,12.7...一直到电源电压.

网友:
,使R7/R8比值为11.25.这个不懂..楼主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
哈哈!!R7/R8是AD接口的探测电压分压比值!这个根据你的最大电压和最小电压来定,楼主说电路测试后电压测试不对,这没什么改程序很容易,但是如果R7/R8的探测电压超过MCU,AD口的额定电压那就说明电路比值错误,如果不超过,改程序超简单,就是测出这个电压在MCU中的最高,最底值的读数,然后等比率分配数据值就OK了,调出来很容易,就改几个数就OK了!太容易了!回头有空我也作一个来玩玩!

楼主:
主要是程序里AD采样部分设定的分压比是11.25,但电路上不是.所以会造成AD电压不准,反馈到DA输出的电压也就不对了.因为DA调整是通过AD测得的.

你如果有兴趣研究程序,那么,装个WINAVR,也就是GCC-AVR,把硬件配置里的R7/R8改为你电路中的数据,编译,写入MEGA8中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程序里设置的R7/R8比值更电路.这样最简单.可以用可变电阻来微调.使电压更准确.

总之,,就是让硬件上的R7/R8的比值与程序中相配.就这么简单.

网友B(2006-04-04):
电路图的R4、R14、R15电阻分别用什么阻值?看不明白那,是不是有个电阻要用大功率的?

电路图的R4、R14、R15电阻分别用什么阻值?看不明白那,是不是有个电阻要用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的R4、R14、R15电阻分别用什么阻值?看不明白那,是不是有个电阻要用大功率的?

應該是用作電流檢測的限流電阻.

网友B:
这个谁做有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谁做有PCB的?

电路这么简单,用实验板搭焊一个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的R4、R14、R15电阻分别用什么阻值?看不明白那,是不是有个电阻要用大功率的?

你可以用3个2W的1.5欧的电阻并联,得到0.5欧@6W的等效电阻,也可以直接用一个0.5欧@6W的电阻也可以.电阻的精度没有多大关系,导致的时恒流的误差,电流大点或者小点,并不影响精确的电压控制.

网友(2006-06-09):
那个LCD是什么型号的啊?什么地方有卖的?至少不会是自己做的吧?!
还有就是程序的那个压缩包里的程序是不是已经改好了的啊?
最后就是R7/R8分别是多少欧的

网友:
这个输入输出压差大的时候发热很大。

楼上的朋友要LCD可以找我啊,16X2 HD44780的LCD。

网友:
建议R7/R8用1%的精密电阻

网友:
好帖。帮顶!!!!!!!!!!!希望早日有产品出来。那个2006实在让我等的心急

网友:
楼主能出套件么?买回来自己装:)

网友:
支持一下.我顶,我顶...........

网友:
楼主用的单片机能直接烧压缩包里面的的程序吗??

楼主(2006-07-12):
过两天直接上烧录程序......

网友:
有没有源程序?

网友:
感谢楼主,好东东,顶!

网友:
楼主能否将单片机用下载线写程序和调试的步骤和使用的软件写详细一点?我初次使用,不太懂.谢谢!

楼主(2006-09-08):
兄弟,你先到AVR论坛上看看AVR单片机的开发过程比较好.因为比较复杂.

网友:
个位大哥那R7/R8的取值还是有点不明白,能告知一下吗?买好M8了有这数值就开工防一个了

网友:
DIY支持一下,可惜对电子没什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