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行大脚,该买什么?

楼主(2006-02-13):
想玩油车,包控全套到手能用的1:8大脚,价格约2000~3000,配件好找的,该买啥?各位大哥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找SFL买青松大脚!

网友:
2000-3000?南大的了

网友:
南大或雷虎MTA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SFL买青松大脚!

我买的他的青松大脚1:8的,升级了发动机(台湾中阳18级)和遥控器(三和MX-3)总共花了2500元左右,多出来了一个垃圾控和一台15手拉发动机。
感觉如下:1原车配的控手感太差了、但是还不至于NO控(换了就好)
          2发动机动力偏小、老是漏油(我的排气管接头处老漏油,跑完车搞的满底盘都是油。换了就好)
          3油箱偏小大概有100cc(跑12分钟就要加油)
          4配件便宜,维护成本低
          5原车带工具新手可用
          6车壳是厚型的,较为结实
          7原配转向舵机是金属齿大力舵机
          8如果不升级的话这车可能是最便宜的1:8油大脚
          9有个头疼的事儿,我的车8颗车轮轴承12*6*5坏了5颗了,买不到现在用铜套代替感觉不爽。

楼主:
SFL是否就是WWW.020202.CN这个?

网友(2006-10-26):
我觉得ESKY的也不错,价钱也很优惠的啊

网友:
宏科模型

你可打电话到我公司来.电话号码是:0769-22429812联系人: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