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KERA陀螺仪会自动漂移直到舵机走到最大行程!!!

楼主(2006-02-13):
我的X400上用的是WALKERA的陀螺仪. 我把电路都接好后试陀螺仪. 上电后, 一切正常, 尾舵机也回中了. 可是, 过一会儿后, 尾舵机就开始自己走起来了, 直到顶到极限, 陀螺仪LED闪.
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如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尾舵总成太紧,想办法调得顺畅就好了!

网友:
这是电调与接收机相互干扰的结果,这两样东西不能靠得太近。

网友:
都错了.
这是陀螺中立点不准,先把发射机方向通道微调置中,飞机上电时,不要动机身,陀螺会自己动检测中立点.
如果还会漂移,调整微调就可以了.不过这种现象会受温度及环境影响,所以要经常调整.

网友:
话意思就是说WALKERA的陀螺仪还不错咯?

网友:
我的陀螺仪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错错错..都错了...这个是陀螺仪的行程太大了..楼主吧陀螺仪上的行程微调调小一些就可以了。.这问题我曾经折腾了好几天才弄明白..

网友:
哈,楼上又要误人子弟了。你先去找找,这陀螺仪有什么行程微调吗?哈哈。

网友:
运放飘移,超出线性区.

网友:
我的36#上的陀螺仪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了!
说明书上是有陀螺仪行程量微调的!

网友A:
引用:
哈,楼上又要误人子弟了。你先去找找,这陀螺仪有什么行程微调吗?哈哈。

兄弟..我无语了..不和你争..你去看看再说...

网友:
华科尔新款陀螺仪有两种模式:一般模式和锁定模式;锁定模式与一般模式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需要在上电初始化完成前确立中立点(初始化就象以上班主说的);一旦确定中立点后,打舵时LED闪烁表示尾舵量已经偏离了初始时确立的中立点。

网友:
这两种模式可以选择吗?如何选择?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飘~等它自动中立后,红灯不闪了,只要大尾舵,就会自己造成一些偏差,飞机总是逆时针自传(对吧)我就一直打左舵,当然陀螺仪也在调,不过反映不大,最后和楼主情况一模一样!红灯闪,舵机支支响!

真是没辙了……

网友:
看来楼上都不使用说明书的;其实新款陀螺仪有几点需要注意,
    1是调机时需要使用一般模式确认飞机在悬停时不会有追尾(灵敏度大会);如不悬停,当然需要按照调试整机的方法去调试,因这时在你调节尾舵一些相关部件位置量时不会影响陀螺仪的工作;当然就没有楼上的一些烦恼了。
    2点是如果你已经确认你的机机在普通模式没有问题则直接可以将陀螺仪模式切换到锁尾模式(AVCS),断掉接收机电,再重新上电,让陀螺仪在锁尾模式初始化,记得在你初始化前要关掉你的摇控器的尾舵混控功能,待初始化完成后在加上尾舵混控;

     如果这样嫌麻烦的话,以下方法最直接,将你的油门摇杆置于油门中点位置(中间位置)---这一点要注意你是否使用带油门最低点启动的保护功能的电调,或者先拔掉驱动主电机的线也可以,再进行陀螺仪锁尾模式的初始化;初始化完成你先将遥控器的油门拨回最低点,或插上电机电线就可以放心的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无语了..不和你争..你去看看再说...

不用争了!误人子弟的是华科尔36#机的说明书,上面介绍的陀螺仪是有行程(幅度)调节旋钮的,实际现在卖的36#机是用WK-G006陀螺仪是没有行程调节的,只有一个灵敏度调节孔。

网友:
坐下来学学知识!!!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
1) 不用开发射机. 打开接收机, 一般来说, 陀螺仪过大约半分钟就会开始漂,一直漂到行程极限.
2) 关接收机, 再打开, 如果再漂, 就再关, 开.
3) 一般来说, 第三次上电后就不会再漂了.

是不是电路要过3/5分钟才会稳定.

网友B:
看来又得补充点,如果楼上使用的是WK-G006陀螺仪;在没有发射信号时;接收机是没有信号输出的,就是说陀螺仪根本就不会工作(陀螺仪红灯在间断慢闪),不会输出控制信号,那来的漂移。只有陀螺仪进行初始化后(红灯快闪后,处于长亮(AVCS模式或不亮NOR模式;陀螺仪才能控制尾舵工作。此时由于才可能有以上楼主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又得补充点,如果楼上使用的是WK-G006陀螺仪;在没有发射信号时;接收机是没有信号输出的,就是说陀螺仪根本就不会工作(陀螺仪红灯在间断慢闪),不会输出控制信号,那来的漂移。只有陀螺仪进行初始化后(红 ...

我的好象是WK-G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