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翼龙飞行录像,视频

楼主(2006-02-13):
http://51wifi.meibu.com/video/dayilong.wmv

由于是一个人控带录像,飞机飞得有点高,拉近了有点抖。把遥控放在地上时稍微好一点。

专门飞了几个飞机自身安定性的片断,螺旋自动改平和失速自动改平。还有无动力滑翔。自己看看吧,有疑问欢迎提问,风速(气流速度)地面大概5级左右,烟囱的烟基本是横着的。高空的没法估计而且是乱风,方向老变化。

网友A:
顶,视频我正在下
电机兄,我也买了翼龙.过二天就到货了.这几天一直在网上看翼龙组装的贴.找到了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但还是有几点事项不明,
1是翼龙配2409外转,那个电机的安装方式有什么要注意的?要加IC卡在安装底座我知道,但是那电机安装.要不要头向上点?要不要设左拉线?(电机装前面要装下拉和右拉,装后面是不是要反着装?呵呵)
2翼龙的天线应该怎么放最合适?我准备从机身引出来从尾管走.过了浆转的那个区再拉起接到方向舵那边.这样装有问题嘛?我的接收机是136F

网友A:
机机很牛~!不过建议你加套机轮吧.起飞降落都帅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视频我正在下
电机兄,我也买了翼龙.过二天就到货了.这几天一直在网上看翼龙组装的贴.找到了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但还是有几点事项不明,
1是翼龙配2409外转,那个电机的安装方式有什么要注意的?要加IC卡在安装底 ...

1、用2409哪一款?KV1000和还是KV1500的,对于KV1500的话直接上7060桨是可以的;2408-21也是配7060桨比较合适。如果是KV1000的2409就必须上减速桨,这种桨的面积稍微大一点,长一点,这样你必须将桨适当减短(注意平衡和保留大部分面积),标准成品翼龙的翼台最大只允许安装半径85mm的桨,为了安全实际的还要小一点,大概80mm左右。1047就有点长了,约125mm半径。不知你选用的是那一款。电机的拉角不要过分追求,注意桨要装正确,否则效率很低,字的一面朝前,电机转起来后风是朝机尾的就正确了,否则将电调的任意两根连线对换一下即可。
2、天线这样安装没有问题,好装好拆,注意固定牢靠。
3、试飞前找一个高一点的空地,试投一下,看看平衡、稳定性与滑翔性能。
4、一个非常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舵机钢丝的护套问题。原装的不要固定,卡住后很容易断或者松动,点502胶水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舵效依然不是很精准。建议加长,用圆珠笔的笔芯管替代,上点502或者其它胶水固定即可。很多人的翼龙上天马上会右斜,但是机翼水平和尾翼安装都没有问题,主要就是钢丝变形后舵位偏移,毛病与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
5、机翼在试飞之前一次性就加固,免得后来再补、再加固。
6、不要有心理压力,尽管飞。只要机翼不坏,其余自己全部可以DIY的。
7、第一次最好手抛起飞,平抛最好,油门不要推到最大,如果动力安装正确,只要80%左右即可,我的只要40%即可顺利起飞。不要急于拉高,待飞机稍微有点速度后即可拉高。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很牛~!不过建议你加套机轮吧.起飞降落都帅点,呵呵

专门吧机轮去掉了,多余。因为全部是手掷起飞,坐地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2409哪一款?KV1000和还是KV1500的,对于KV1500的话直接上7060桨是可以的;2408-21也是配7060桨比较合适。如果是KV1000的2409就必须上减速桨,这种桨的面积稍微大一点,长一点,这样你必须将桨适当减短( ...

电机用的是那种KV1650的2409,配7060浆.按您的意思,电机正装就可以了?不用设各方向的拉力线?

楼主:
是的,我的就是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直接打洞就装上了。

网友:
这个翼龙我希望装起来以后可以飞航线,所以想把电机装的精确点

楼主:
把电机装精确不如把舵面和尾翼装精确点。那个尾翼的舵效很高,稍微的变形就可以导致飞机在有动力和无动力时的偏航方向变化。比如有动力朝右,无动力时朝左。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2409哪一款?KV1000和还是KV1500的,对于KV1500的话直接上7060桨是可以的;2408-21也是配7060桨比较合适。如果是KV1000的2409就必须上减速桨,这种桨的面积稍微大一点,长一点,这样你必须将桨适当减短( ...

最后一点有不同看法..
起飞应该是全油门..而且最好地面起飞..
因为你要飞航线么..
视频里的我觉的油门还是太小..
可以看一下我的比赛视频..
我的qq195369967

楼主:
最后一点的前提是“第一次试飞”,油门太大,在低空抬头过早,失速后没有改正的机会,反而平稳的油门使飞机加速到一定程度后,拉杆会好一些。我的自动驾驶制式起飞程序基本是这种起飞思路。

楼主:
12楼也是西安的?

网友:
你也是 啊............

楼主:
是啊,加你QQ为什么加不上?

楼主:
翼龙的后三点设计基本不好用,手掷起飞比较干脆

网友:
我也下来看看

网友:
一方面感谢 电动机 在炸鸡区安慰,一方面称赞飞的不错!!!

网友:
QUOTE:
3、试飞前找一个高一点的空地,试投一下,看看平衡、稳定性与滑翔性能。
4、一个非常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舵机钢丝的护套问题。原装的不要固定,卡住后很容易断或者松动,点502胶水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舵效依然不是很精准。建议加长,用圆珠笔的笔芯管替代,上点502或者其它胶水固定即可。很多人的翼龙上天马上会右斜,但是机翼水平和尾翼安装都没有问题,主要就是钢丝变形后舵位偏移,毛病与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
5、机翼在试飞之前一次性就加固,免得后来再补、再加固。
6、不要有心理压力,尽管飞。只要机翼不坏,其余自己全部可以DIY的。
7、第一次最好手抛起飞,平抛最好,油门不要推到最大,如果动力安装正确,只要80%左右即可,我的只要40%即可顺利起飞。不要急于拉高,待飞机稍微有点速度后即可拉高。

祝你好运!

很有用处 谢谢机机兄了

网友(2012-09-29):
刚入翼龙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