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失去动力

楼主(2006-02-13):
还是老话题,空中忽然瞬间失去动力,马上恢复。
原来XL,420+25A,HS55*3+401+HS56*1:鸿飞新电池电压12.6V,悬停1分钟后出现过突然失去动力,马上恢复,但仍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升级SE后,430+35A,HS55*3+401+HS56*1:鸿飞新电池电压12.6V,悬停2分钟内出现过突然失去动力,马上恢复,此后不再有这个现象,仍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另外一个现象,感觉很震,垂尾看上去有两片。

这个现象让我只敢低空悬停。困扰啊,运动副正常,皮带不紧,电调不烫,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电调问题的多  换3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问题的多  换35a

已经是35A+430LX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单向轴承打滑.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单向轴承打滑.换一个试试.

单向轴承??大仙,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B:
我遇到过单向轴承打滑的问题.跟你说的现象一样,飞着飞着就卡的一声然后就没动力了紧接着马上恢复正常,这种情况跟电调保护略有不同电调保护是连续的有一点间隙的失去动力,这种情况遇尔会发生.后来换了单向轴承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 你用了35a的电调 不好意思

网友:
亚托飞机中的单向轴承在随大齿顺时针转动时会抱死单向轴承套从而带动大桨旋转.如果抱不死打滑就有这问题.35a电调+430电机+鸿飞电池这配置跟我的飞机一样.飞10分钟下来温度并不高应该来说不会出现电调保护的情况,如果说是电调有问题那你用420+25a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我样不会这么倒霉两个电调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感觉可能是单向轴承出的事.

网友:
查查传动是否顺畅,这种失去动力一般是接收受干扰,或者电调过热保护造成的

网友:
小心微波炉干扰,不要在家飞,我20副打浆全在家里干掉的

网友:
电调问题,,,,,,兄弟们都遇到过这个毛病

网友:
还是用凤凰的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单向轴承打滑的问题.跟你说的现象一样,飞着飞着就卡的一声然后就没动力了紧接着马上恢复正常,这种情况跟电调保护略有不同电调保护是连续的有一点间隙的失去动力,这种情况遇尔会发生.后来换了单向轴承就好了.

我帮一个朋友调机时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06-03-27):
也可能是接受机的问题,特别是金属件多的时候,要不是PCM收发,金属之间的摩擦有可能干扰接收几工作瞬时间丢失信号又恢复.这种机率不大,但有可能,我的就是金属脚架锣丝没拧紧发生过这种情况..............

楼主:
是ppm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干扰造成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干扰造成的居多

网友:
查我发过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