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安全

楼主(2006-02-13):
上油鸡了。但是脑海里很顾忌,老有一个镜头重复脑海:桨向一把刀边滚边飞过来,正好砍在面前……
天那,我该怎么办:
1、带上摩托车头盔
2、不管怎么样,离飞机10米以上
3、不做危险动作
4、有人看护,不然我倒了有个人照应
……

网友: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飛,不要太近機身
炸了都沒什麼問題

楼主:
担心射桨

网友A:
1、不要省钱;2、飞行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省钱;2、飞行前检查

2飞行前检查没有问题。
1、可以不省钱,但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

网友:
不要省錢是指:不要再用碰過的槳,有問題的零件就要換新的,很怕人飛油機diy再用..

楼主:
哈哈。是的是的。碰过的桨回家烧水!

网友B:
尽量不用木浆!特别是雷虎的木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用木浆!特别是雷虎的木浆

雷虎的木浆我用起来不错,其碳纤桨口碑也不错就是价格略贵,可能每个人使用感觉不同!

网友:
真的飞过来了就用摇控来挡

网友:
木桨危险啊,我的V2-50就射桨了啊!

网友:
射浆还有其他原因,不单单是浆的问题~!
1.不要用劣质木浆,Funkey玻纤基本没有自身断裂的可能,放心使用。
2.金属中联,可以有效防止塑料疲劳引起的断裂~!
3.安装横轴要注意,一定要用可靠的螺丝胶!
4.注意调整飞机转速,不要超转!
做好这几点,基本可以防止射浆。

楼主:
雷虎的木浆很贵,奶奶的150米,
打算在桨根渗点101,应该会改善根部情况,减少射桨可能吧。

网友C:
換個Funkey銀槳吧,飛得放心又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個Funkey銀槳吧,飛得放心又穩定

是的,打算换。

网友:
FK的银桨不错,建议航线以上的动作尽量不要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