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36#、黑鹰400、亚托450

楼主(2006-02-13):
小草绿了,种子发芽了,年过完了,春天来了,天气暖了,闷了一冬的手也痒了,都在计划或准备着重出江湖,重返机场了。

2005年忙了一年,很多朋友的腰包也鼓起来了,重泛机场前都在准备为自己的爱机升级甚至换机。根据njvincent的发贴调查,现在最热门的3款电直分别是亚托450、36#和黑鹰400。想了解一下,大家在这3款热门机当中是如何的升级或根据实际需要换机,最好能说明更换的理由,给更多像我这样准备换机的朋友一个参考。

欢迎踊跃投票,谢谢!
单选投票, 共有 21 人参与投票
39.62% (21)
35.85% (19)
9.43% (5)
7.55% (4)
5.66% (3)
0.00% (0)
0.00% (0)
1.89% (1)

网友:
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

网友:
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黑鹰400

网友:
我也选黑鹰!不错的!

楼主:
大家踊跃投票,踊跃发表意见呀!

晕,快成广告帖了!

网友A:
黑鹰,zoom400,和36#之间换来换去根本就没有意义,要是升级就上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鹰,zoom400,和36#之间换来换去根本就没有意义,要是升级就上450!

完全同意,相同结构换了也白换!!!操控练熟后一定换亚拓450

网友:
不同意!

结构相同,级别相同,也有质量好坏,价格高低之分,尤其是配件,好不好卖?便不便宜?商家服务好不好?有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咨询和解决?......这些问题都很关键。

大家有没有留意,关于ZOOM400、黑鹰和36#的关系,非常像微车界里的大宇Matiz、通用Spark和国内著名的奇瑞“QQ”。

网友:
这亚托450换黑鹰的有点意思!就像放着大别克不开,改开Spark一样,WHY?嫌耗油?

网友:
我正打算买呢。到底那个好啊。?

网友:
糊涂啦,不知选哪个啦

网友B:
不管什么机机.调好了就好飞,改好了就稳定.其实这三款都差不多.不过如果在这三款中选的话,我首选36#,绝对不会选的是亚拓450,亚拓的机机除非你有大把大把的钱,不然电池和电机玩死你.

网友C:
首选36#???龙大版主,还没见过黑鹰真机吧?

除去高贵而昂贵的亚拓450不谈,一台黑鹰和一台36#摆在你面前,我还真想不出你有任何首选36#的理由,除非你跟卖36#的有亲或跟卖黑鹰的有过节!——开玩笑!

大家继续拍砖,拍黑鹰、拍36#、拍亚拓450,拍不垮拍不烂拍不坏名声拍不掉身价的才是好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选36#???龙大版主,还没见过黑鹰真机吧?

除去高贵而昂贵的亚拓450不谈,一台黑鹰和一台36#摆在你面前,我还真想不出你有任何首选36#的理由,除非你跟卖36#的有亲或跟卖黑鹰的有过节!——开 ...

黑鹰:1,尾桨夹虚位大,第2,轴传动烦恼无限。第3,改装皮带件因为减速比小使得尾桨转速不够。第4,该机的主矩行程偏小,你会发现倒飞有困难。以上问题无法解决。因为是先天的不足(其实尾桨夹使用金属件,尾管加长也可以解决部分,但是价格昂贵)

36号:整个尾部完全使用450的结构。根本上解决黑鹰的问题。操纵性能和黑鹰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使用的都是ZOOM400系的旋翼头,至于旋翼头的塑料件脆弱(其实黑鹰的塑料件也强不到哪里去),旋翼头可以升级成黑鹰用的金属件,200左右即可。但是36号唯一的不好就是机身侧板不结实,而黑鹰的侧板做得很好。总的来说:黑鹰和36号综合性能相比黑鹰相差一大截。相信面临这样的选折的朋友都是处于悬停,航线阶段的练习。尽管36存在侧板不够结实的问题,但是在悬停航线阶段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很明显:应该选折36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鹰,zoom400,和36#之间换来换去根本就没有意义,要是升级就上450!

网友D:
天使在哭泣,没见过黑鹰实机吧,皮带传动比是1:4,齿轮是1:3.6,改装皮带件后的尾桨转速显然要还要高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不用说了,更不要说用黑鹰倒飞了,小弟不才倒飞悬停4平8稳。

没有匡位,过紧的球头连杆实际飞行飘忽不定,而略有匡位的球头连杆实际飞行稳定。实践验证理论,但是理论有时候是无法验证实践的。

天使在哭泣请不要介意,其实大家讨论飞机的性能我认为还是要在自身的实际飞行能力中得出相关的结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天使在哭泣,没见过黑鹰实机吧,皮带传动比是1:4,齿轮是1:3.6,改装皮带件后的尾桨转速显然要还要高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不用说了,更不要说用黑鹰倒飞了,小弟不才倒飞悬停4平8稳。

没有匡位,过紧的球头连 ...

大哥你算错了吧??皮带传动比是1:4,齿轮是1:3.6,---也就是说皮带模式电机转4圈尾桨转1圈;轴模式电机转3。6圈尾桨转一圈。。。。明显是轴模式要高啊!因为轴模式电机只需要转3。6圈(比皮带少0。4圈,请不要忽视这0。4,在高转速时相差很大的)。。。

网友:
黑鹰还有两个弱点就是尾置电机,重心会比较靠後很难调节,尾管太小用轴传动烦恼无限而用皮带传动则皮带容易震动磨到管壁和皮带互相摩擦造成皮带寿命较短!黑鹰和36#我都是亲自试飞过的……广州这边买机子都不用邮购,你可以慢慢研究清楚样品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算错了吧??皮带传动比是1:4,齿轮是1:3.6,---也就是说皮带模式电机转4圈尾桨转1圈;轴模式电机转3。6圈尾桨转一圈。。。。明显是轴模式要高啊!因为轴模式电机只需要转3。6圈(比皮带少0。4圈,请不 ...

看来天使在哭泣老兄没有看明白传动比的意思,怪我没说明白,1:4指的是主桨转1圈,尾桨转4圈!

还是请大家不要介意我的直接!其实飞机的性能不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评论出来的,只要调整的当一般都能体现出应有的本身水平。只不过初学者的能力往往会掩盖了飞机本身的性能,所以还是一句话,什么样的飞行水平,决定了对于飞机性能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机机.调好了就好飞,改好了就稳定.其实这三款都差不多.不过如果在这三款中选的话,我首选36#,绝对不会选的是亚拓450,亚拓的机机除非你有大把大把的钱,不然电池和电机玩死你.

网友:
黑鹰,36#都可以说快要淘汰掉了.
就像2年前很火的JABO一类机一样,到了现在基本都淘汰了,尽管有少部分人在飞....但让挡不了主流...

如果换机,建议上450了...

400结构机型的机机会慢慢淡出市场,取而代之是更好的结构,更好的电直...

楼主:
不敢苟同!

450当然是好,甚至比450更好的相信不久就会出现,但买得起飞得起才是最实际呀!谁不知道宾利Arange R比大众桑塔那好,但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口袋有几两银子吧?!

事实也是,做桑塔那的大众最后把做Arange R的宾利吃掉了。

网友F:
就结构来看,亚拓450XL和ZOOM400都是两种经典机型,只是前者比后者在结构上更加合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结构来看,亚拓450XL和ZOOM400都是两种经典机型,只是前者比后者在结构上更加合理些!!!!!!

我有Z400和450,我觉得400的主桨变距还是很有特色的。

网友:
好热闹
450把塑料件改改就好了

网友(2008-04-26):
2通道的垃圾机器换成亚托450

网友:
从2006年一下跳到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