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请老鸟看看

楼主(2006-02-13):
机器的十字盘已经调到水平状态了,重心也调好了,旋停升起之后,微调遥控器,使旋停前后左右都不偏航,然后降下来看了十字盘,是水平状态;然后飞旋停,越飞机器越有向左、向后偏航的趋势,如果要不偏航,需要微调遥控器向右、向前,此时降下来,十字盘还是水平状态,肉眼看不出区别!如果保持现在的配置,下次充满电飞的时候,刚开始会向右、向前偏航,等飞了一阵就不偏航了!
实在想不通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调整呢?微调的步长已经设得很小了,实在想不出来该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吗?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舵机有问题?

网友B:
可能还需检查一下主轴有无弯曲,机身轴承是否磨损。。。

网友C:
呵呵,3个舵机不同步,自己慢慢挑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需检查一下主轴有无弯曲,机身轴承是否磨损。。。

主轴没有弯曲,机身轴承没有磨损,不过感觉好象主旋翼座有一点点偏,有影响吗?好象也没办法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3个舵机不同步,自己慢慢挑舵机吧

如果最终确认是这个问题的话,就不理它了!只是稍微有点不爽,倒也没什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没有弯曲,机身轴承没有磨损,不过感觉好象主旋翼座有一点点偏,有影响吗?好象也没办法调啊!

应该不会有这问题.我的也有一点点偏.就是用升级包里的铝圈时有点头现象不好调.别的都没什么问题.我还是觉得是舵机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检查舵机虚位是否不一样

楼主:
解决了,果然是舵机问题!粘了一根碳纤在十字盘认真量,看来9X的一致性也不是很好啊,CCPM没法单独调舵机行程,于是分别设置螺距对升降、副翼的混控,改善了很多,但可能不一致并非完全线性,所以还没达到很满意的水平,不过基本上比原来好很多了!只是遥控器的混控没办法给定速用了,郁闷!

网友A:
老大,你的什么控,这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的什么控,这么神奇?

RD6000su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