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多大才好?

楼主(2006-02-13):
我的飞机V2 50,配置如下:401+9253+9451*3+9402
看上去都是数码的,怕电太厉害,所以手头上有几颗4500MAH的动力电池,放电40A,每颗重68克,可以吗?
另外请问,考虑到数码舵机,是否一定要4节的,可以用5节串连的吗?

网友:
4.8v 3300~3800MAH電
如果用1100mah的..
4個數碼舵機+上401飛十多分鐘就沒電了

楼主:
不能用5节的呀。老大?

网友:
4.8v 好點...6v大重了
主要是電量大點好

楼主:
不是说数码的尽量不要电压太高,如果5节满电可达到7.25V,不知道能承受不?

网友:
還是用回4.8v好點,雖然說6~7.2v都可,但滿電可能不只這個電壓
加上陀螺儀,雹平燈等也承受不了
基本上4.8v 3600~3800Mah 也足夠有如

网友:
3800的可以飞4个起落吧,原配的真是很弱一会就红灯乱跳了:《

网友:
還有一題:就是電源開關
像我9252 x 2 + 油門9253 + 尾舵9254+GY501
3300飛不了一小時,平均電流3.5A
一般原裝得開關未必足夠,日久可能會接點有問題
更不要亂買平價國產開關,你都不想飛行間因電源開關品質問題而斷電嘛

网友:
我用3500的电池,全是9202舵机能安全飞行7个起落!

网友A:
建议用4节(4.8V)大了陀螺仪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4节(4.8V)大了陀螺仪受不了。

以前我们这里的401都是用5节电飞的,好像没有出现过问题。
不过您说的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楼主:
现在我用的是江西ctj那里买的4节电池,容量3000左右,间隔悬停90分钟没有大问题

唯一担心的就是开关了。jr原配开关怕它吃不消3a的电流。尽快找到好开关然后换掉!

网友B:
如果不是數碼舵機沒什麼..
但全是數碼舵機就要換個好開關了

3300我飛不到5個起落~~~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數碼舵機沒什麼..
但全是數碼舵機就要換個好開關了

3300我飛不到5個起落~~~悶

我的一个起落只有12分钟!
你的5个起落肯定大于我7个起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數碼舵機沒什麼..
但全是數碼舵機就要換個好開關了

3300我飛不到5個起落~~~悶

大大,我用的是3600MAH的镍氢电池,开关是FF-9的原配开关不知行不行,还有大大我的关于EVO50的组装问题您有空是记得教教我哦,可不要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大,我用的是3600MAH的镍氢电池,开关是FF-9的原配开关不知行不行,还有大大我的关于EVO50的组装问题您有空是记得教教我哦,可不要忘了

主要看你用什麼舵機,一般3001,ES539不用換
但全機高級數碼舵機+GV-1定速器+gy502/611
吃電很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用什麼舵機,一般3001,ES539不用換
但全機高級數碼舵機+GV-1定速器+gy502/611
吃電很瘋的

袋定差机3个起落就准备差电。。。。。嘿嘿 偶也是这样拉 KO212跟工具箱走。

网友D:
学问还是挺大的

主要看你用啥舵机,越是大推力,快反映的,电池要求越大.
我用3800的可以飞3~4个,以后电压降到4.6以下就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用啥舵机,越是大推力,快反映的,电池要求越大.
我用3800的可以飞3~4个,以后电压降到4.6以下就不敢飞了.

动作做得很大哦。

网友:
9494數碼舵機超级费电

楼主:
要是能用锂电池,那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