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喜路宝50EVO问题(有图了)

楼主(2006-02-13):
请问新买的喜路宝50EVO套件中有没有绑接收机的冬冬,另外我看说明书中好像接收电池是放在接收机托板后面的一个暗盒中的,而且暗盒是用螺丝锁死的,是吗?

网友A:
接受机电池应该机子里没有带吧,在设备中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机电池应该机子里没有带吧,在设备中才有的

您理解错了,我是说绑接收机的带子套件中有没有?图纸上接收机电池好像是放在接收机托板后面的暗合中,而我看别的大大都是把接收机和接收机电池上下叠加后绑在接收机托架上的,想问问到底应该放在哪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新买的喜路宝50EVO套件中有没有绑接收机的冬冬,另外我看说明书中好像接收电池是放在接收机托板后面的一个暗盒中的,而且暗盒是用螺丝锁死的,是吗?

呵呵那个盒子就是电池盒子,是把电池装上后把盒子拧紧的,线可以从旁边拉出来,EVO套件内无绑接收机的东西:)

楼主:
我的油门舵机装上后,舵盘和电池盒有接触,你们的是不是也有这问题,是不是?

网友:
当然不是了,你是舵机装颠倒了把?

楼主:
没有阿,我对照了图纸,没有装错,郁闷

网友:
我已经装了六架喜路宝50EVO了,没碰上你说的情况。
1、喜路宝50EVO套件中没有绑接收机的冬冬,需另购。
2、接收电池是放在接收机托板“下”面的一个盒中的,是用螺丝锁死的。
3、油门舵机的舵盘和电池盒不应有接触。

楼主:
再顶,顶到会为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顶,顶到会为之

大哥,你最好上圖,否則大家很難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发动机风扇座是基坑的,不是上拧上去的(拧上去的最好是买个OS专用的限位尼龙块,好像是1000/1500日元),一定要上螺丝胶,不然你启动发动机之后就嘿嘿过瘾拉……………………

能上个基坑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最好上圖,否則大家很難幫你

大家看看,我的油门舵机是不是装错了,我把舵盘装上后就会和电池盒的边缘摩擦到

网友D:
愚公琢见

50机设计重心先天不足.正确地位置应该在主轴或更前一点,这样无论做怎样剧列的动作,机体都不会因重心不平衡在惯性的做用下.使机体非人为改变姿态;所以有很多老鸟固定在前托板上.甚质加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机设计重心先天不足.正确地位置应该在主轴或更前一点,这样无论做怎样剧列的动作,机体都不会因重心不平衡在惯性的做用下.使机体非人为改变姿态;所以有很多老鸟固定在前托板上.甚质加大电池;

呵呵是不是啊!这款机按照说明书使用/安装比较好的舵机和接受电池使用1800/1900MA的接受电池,再拿起飞机看看中心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机设计重心先天不足.正确地位置应该在主轴或更前一点,这样无论做怎样剧列的动作,机体都不会因重心不平衡在惯性的做用下.使机体非人为改变姿态;所以有很多老鸟固定在前托板上.甚质加大电池;

同意,很多人在飞这个机时在前方都用质量大点的电池,可以当作配重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洋3600毫安时的电池,重量应该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三洋3600毫安时的电池,重量应该比较大,

用3600三洋电池,头比较重(我现在也是用同样的电池,我尾巴上用了配重30克),建议使用1900的电池刚刚好重心在主轴前1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600三洋电池,头比较重(我现在也是用同样的电池,我尾巴上用了配重30克),建议使用1900的电池刚刚好重心在主轴前10mm左右。

那我把电池放在电池盒里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电池放在电池盒里行吗?

电池当然在电池盒里

网友:
没有死规定.要因重心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