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锂电充的输出电压

楼主(2006-02-13):
如题,是否接上12V输入电压后直接用电表测量输出端的4个电极. 例如11V的锂电充来说,从左至右有4个电极,1-2的电压是0.86V,1-3是11.71V,1-4是0.24V,2-3是9.6V,2-4是3.51V,3-4是13.08V,请问这是否正常.谢谢,对了我用的是 E-sky EC103A的
充电器
.

网友A:
一节4.2,两节8.4,三节12.6.
所以,一定要接14V以上的电源.12V的电源接上去后三节充不满的.
如果电池两边13.8V的话,肯定充过了.

楼主:
我要买新的充电器了,这个实在......还有我新买的可怜的电池啊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自带升压,输入9-12V皆可,还有,不接电池是测不出正确电压的也没意思.正确的测量方法是接电池充电,再测充满后电池的电压才有意义.

网友C:
13.8就高了,这样的充电器太不稳定了......平衡充还是要买个好点的,电池经不起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