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元宵,猜谜团

楼主(2006-02-14):
就这机机,就昨天下午。

翼展80多,重500多,1300mAh三串15C锂电,JR/Max66发射,JR610接收,17A普及无刷电调,S-03舵机4只副襟翼连动,2409KV1000外转子,9050猫桨,启迪桨保护器。

楼主:
这机只在去年底的首飞的那次,由于油门微调的高位时开机,加上油门舵量没设为150%,与被鹰王带回北京的孪生兄弟相比,上天后发现动力明显不足,草草收兵降落,因没装桨保护器的,正好停在竖立位的桨蹭地拧断预锯裂纹的电机安装木棒,漂亮的机头罩下巴喷漆被桨磕出几丝裂隙。

楼主:
此外,历经几十个起落,均全身而回,因为更加勤检查勤维护了。尽管这段时间来整机不作任何改变,每次起飞还要对设备一再确认才放飞,但是,昨天,元宵节,它还是炸了,从百米高度冲下.....

楼主:
当时有四级风,起飞后直往高处后才敢做动作,翻了几下感觉一下后开始拉大圆,后翻几个都没事,于是又做前翻,在约百米处顶正风向进入,想划直径约50米的圆,感觉推杆的杆量比正常偏大,心犯嘀咕,但本能的加大杆量并加大油门,当时可能以为顶大风进入速度不够了,其实根本哪有这道理......

楼主:
随意飞机接近筋斗的低点,推杆量已加到了头,由于我的升降舵角度较大,换作平常推杆到头它会做出半径不到两米的很突然的“鹞子翻身”,这次50米的圆楞是翻不过去,升降舵其实早就已经出事了,于是下意识改为试着拉杆,拉杆也一样,有用但不明显,也不知怎么回事,当时大脑的反应是推油而不是收油,可能是期望桨气流吹过提高舵效吧,飞机一路下冲,从进入正筋斗开始其轨迹呈一个高度为100米的大“S”型,离地二十米还没能拉起,为免桨带动力伤人,绝望收油.....

楼主:
还算足够幸运的是:1、飞机没撞到人,甚至我在百米听到木材的脆爆也没能引起离它数米的人的好奇或关注;2、飞机落在草地边缘,弹起后才跳出水泥路;3、飞机在最后一刻完成了“S”字那收笔的一道横——我绝望后它自已顽强地改平拍在草皮上,外观可见的伤仅是玻璃钢头罩的下巴皱了,漆龟裂但甚至没怎么变形,头罩内电动支架依预期的那样在上次断裂的胶接修复位处断开,铃铛和桨无损,连接支架的两片“防火墙”捅烂,机头被头罩圈住在内的下方一侧轻木片折损。

楼主:
接着要做“事故分析”前,请先评议一下我做错了多少动作?

网友:
在林百炸的?我也想看

楼主:
对!来吧,天天有得看!老蔡平均一天两炸,不过是低空、是那个金刚泡沫3A,走回启迪“住院”平均不到半小时,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A:
那个电子高手能联系上吗?我想让他设计一个电压+电流控制器.放电用的,截止电压可以设置,要求恒流放电,而且电流可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用电热丝做为模拟负载.速与他联系!

网友B:
具体要求和参数,免费为你设计一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求和参数,免费为你设计一个电路。

好啊,先谢谢了,具体等明天告诉你.
锂电池组放电器,大概要求单体恒流放电,可放1-10s电池组单体模拟负载放电,截止电压可调,最好可以显示放电时间,到截止电压后放电停止,时间也停止.目的是激活电池、测试电池的容量、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子高手能联系上吗?我想让他设计一个电压+电流控制器.放电用的,截止电压可以设置,要求恒流放电,而且电流可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用电热丝做为模拟负载.速与他联系!

这事让老纪找他合适,他前几天回过汕头,我没见上面,不知回深圳没,要是老纪把他拉去店,我飞过去替你问话+传话+答话!

不过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怪怪的

楼主:
10S,天哪!再搞下去航模要强制3C认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先谢谢了,具体等明天告诉你.
锂电池组放电器,大概要求单体恒流放电,可放1-10s电池组单体模拟负载放电,截止电压可调,最好可以显示放电时间,到截止电压后放电停止,时间也停止.目的是激活电池、测试电池的容 ...

找电动机没错!他的充电器挺好

网友A:
我现在一看见这飞机的照片我就想落泪。。。。。

楼主:
勾起伤心事了.....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一看见这飞机的照片我就想落泪。。。。。

去年,也是过年的时候,正月初七,我的火鸟403“高飞远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电动机没错!他的充电器挺好

谢谢夸奖,改天送你一个。不过最后一个自用的都让“启迪”老板要去了,当然是免费的,还送EMS邮费。

看看这个:

楼主:
不用送了!送启迪那个我们帮“测试”就行了,等量产了我们人手买一个!不对,买两个、三个、四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送了!送启迪那个我们帮“测试”就行了,等量产了我们人手买一个!不对,买两个、三个、四个..........

原来是老纪一伙的

网友:
到底你们几点玩啊,我路过那里没次见有人玩的

楼主:
玩飞机这回事嘛,在天上的时间总是不如在地面多,还有准备和维修是泡在启迪店里的,既然路过了就进去会一会嘛,碧霞中区16幢1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老纪一伙的

老纪?切,我是和珅!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纪?切,我是和珅!

那俺是.....?乾隆.....

楼主:
那谁是小月

网友C:
不是我,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真的。

记老纪摸摸看才能断定哦

楼主:
错在哪里?

在"S"轨迹的那一点之前应该选择横滚180度改平?
错过这个点之后,是否就维持推杆,倒飞迫降?
收油门是否太迟?
飞机倒飞状态下发现推杆异常,就改试拉杆,是否出于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