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架破机机,不知道能不能飞上去

楼主(2006-02-14):
机长600mm, 翼展800mm, 主翼弦长160mm.
电机有400多g拉力, 电池是用的6节镍氢5号电池.
设备就是接收机一个加上3个舵机.
KT板做的机身和惭肋.
不知道飞机重量.
谁能帮我估计一下飞机有多总(加上电池), 还有能不能飞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长600mm, 翼展800mm, 主翼弦长160mm.
电机有400多g拉力, 电池是用的6节镍氢5号 ...

很悬?不知道重量
动力系统重量估计电机、电调80g+电池6节AA170g=250g
3个舵机30g
机身谁估计一下,还有那个碳杆和机轮。

关键是电池的扇出能力是个疑问。普通5号AA电池,最大5A左右,一般平均3A放电。6节7.2V有点低。

网友:
这个机身+机翼应该在200克-250克左右,5号镍氢电池30克一节,180克,

全重应该在500左右。

只要气动结构和重心调整没问题,飞起来没问题。

网友:
何时试飞?

网友:
不知道什么电机什么桨,我看不好说。

楼主:
我担心的就是怕动力不够

网友:
电池是个大问题.你的电机用的好象是无刷的吧?用7.2V电压太低了,.我用8.4V的电池组都带不起来,而且你的电池是5#AA的.不可以大放电.
机翼没做上反.加了副翼不?没加副翼又没有上反.好象不太好飞
如果配11V锂聚,或是9.6V镍氢.应该可以飞起来

网友:
应该没问题,注意检查重心和各舵面,有条件的话测一下螺旋桨转速,估计飞行速度,试飞时发现问题可以及时作出反映.

楼主:
对了,电池是1800ma/h的镍氢5号

网友:
这个飞机做得不错了......楼主谦虚得很.......
控制好的话,飞起来不错的了

网友:
5号镍氢放电没问题,楼上的几位兄弟没仔细看帖啊!

网友:
1:还是担心1800mah 5号电池的放电能力,有持续5C放电吗?
2:另外马达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照片吗?
3:最好先用G3模拟器训练一段时间,减少率机的损失

网友:
看样子像是铃铛盖无刷

6节镍氢5号电池如果可以支持大电流的话,配合9047桨应该可以飞

如果LZ用3节锂电+7060桨,肯定可以飞

网友:
怎么看也看不出是铃铛

楼主:
桨就是7060的,电机据说加上这桨有400多g拉力

网友:
只要重心合适,就能飞

网友:
手艺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