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加速度问题

楼主(2006-02-14):
固定翼,机翼要承受几倍重力加速度 ??????

网友:
不搞特技的话两倍也可以啊

特技的我也没有估算过,应该是挺吓人的,可以根据速度和回转半径估算一下。

网友:
突然拉起时,G数应该不止2倍。

楼主:
按照6倍来算,够吗?

网友A:
应该不只两倍,普通机种应该没有6倍,象F3A就很大,高手不是说飞十几次后就感觉变型了不好飞吗?3D不好说,动作是很激烈,但速度有快有慢.

而玩TOC就高了,有个理由就是他们玩的动作,换成真机里的人受不了12g以上而做不出.

关心这个数字的意义不见得很大,木质结构的航模由于材料质量不确定度很大,不能直接按理论计算,还有,飞机好不好飞不是看解体散架了没,上面提到的变型问题也是主要的.玻璃钢等硬壳半硬壳结构的工艺不稳定和开孔强度损失等因素,也不好算.

还是走按经验制作和测试,再改进和定型这条路吧

网友A:
如果拎着个翼龙火鸟之类的飞机坐摩托车,开到50公里时,把飞机从水平突然摆成垂直,感受过那份力道和亲眼看过机翼的变型,相信很多人从此不愿意做大攻角俯冲急拉起

网友:
楼上,你哪样的话,20G也不止了,翼龙不过一斤多点,你哪样的话,就有20到30斤了..

网友:
话题越来越远了.首先,加速度和力是两个不同概念,加速度和力的关系学过牛顿第二定律的都应该懂.其次,机翼变形,飞机解体根本原因也不是加速度.结构强度,飞行时受到的力矩才是.g数大,加速性能好.速度大,机翼受力大.如果结构合理,强度有保证,受力的力臂短,超过20个g机翼也不一定折断.

网友:
对加速度的理解够直观的,"加速度"只出现在"加速"的时候!我还炖牛呢!

网友:
加速度----反映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也叫做速度变化率.数值上等于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量.
重力加速度----也叫做自由落体运动加速度,是指物体自由下落时的加速度.
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跟受到的合外力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合外力的方向相同.
力矩=力×力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机翼要承受几倍重力加速度 ??????

这个论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它把重力加速度等同于重力,完全的概念错误,不值得费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拎着个翼龙火鸟之类的飞机坐摩托车,开到50公里时,把飞机从水平突然摆成垂直,感受过那份力道和亲眼看过机翼的变型,相信很多人从此不愿意做大攻角俯冲急拉起

星宇蝙蝠飞翼中含两根铝管,相信可以“大攻角俯冲急拉起”。

网友:
飞翼的重量没有常规布局集中

网友:
不是说两倍够了,而是说特定的飞行动作。

对于有经验的玩家来说,他可以根据飞行动作来设计结构强度,实际飞行中也能控制,新手的话要更多考虑突发状况。

网友:
过荷加上安全系数,6~7倍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只两倍,普通机种应该没有6倍,象F3A就很大,高手不是说飞十几次后就感觉变型了不好飞吗?3D不好说,动作是很激烈,但速度有快有慢.

而玩TOC就高了,有个理由就是他们玩的动作,换成真机里的人受不了12g以上而做 ...

基本上我知道的是:F3A,TOC,12G左右,Q500,20G以上.Q1800多少就没有估计过了.
更高的就不知道了,估计是那些大比例竞速机.
自己计算1下就知道了.
飞机进弯速度超过300KM/H(Q500)然后半秒不够就换了方向,而且有100左右的速度.
300+100=400KM/H=111.1M/S
------------------------ = 222.2M/S.S  就是大概23G了.
     0.5S

网友:
20G,天!!!
我明白为什么要在航模上用复合材料了.....

网友:
我估算平常的航线飞行也有4G以上的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