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道

楼主(2006-02-14):
浩业的50mm函道6页的谁用过?用原配的180电机11V锂电好像只有几十g拉力阿……

还有68mm的5页函道有谁用过?大概能上多少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浩业的50mm函道6页的谁用过?用原配的180电机11V锂电好像只有几十g拉力阿……

还有68mm的5页函道有谁用过?大概能上多少拉力/

我用启迪50mm的6叶,和浩业那种一个样,原配180二串垃圾锂电,推力100克,原额定电压9.V的话可能会高些,不过相信三串锂电严重过载且推力不见得就大多少.

楼主可能是没带导流罩测得的数字,那可就说明不了实际情况了.

用涵道最好不要以推力来算飞机怎么配,它的气流速度快得多,飞机速度提上去后会显得动力非常充沛.

楼主:
没有用导流环的,感觉效果真的太差了

准备换4700KV的2030试试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拆,stccs111
你知道怎么拆么?

网友:
小心拨也桨叶,就可看到两个固定电机的罗丝,启迪的在电机尾部那还有个尖锥罩是胶合的,丙酮之类能不能化开胶又不腐蚀我没试过,我选择掰折,老正浩业的好象就没有这个罩,还散热.

至于B20能不能装进去我还没试,有人说因为内壁有固定180电机的突楞不好装,我就懒得去磨削,所以还没试过.

如果装无刷的话我会选择KV5000-6000的B2040,充分发挥其桨叶够硬的优势,这可是GWS所不能比的,还有电机身向后伸出一段,有利散热或套GWS的130有刷电机用的散热片.

还有一个电调带两上无刷电机的做法不规范,有隐患,两套动力太费钱也打击了积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导流环的,感觉效果真的太差了

准备换4700KV的2030试试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拆,stccs111
你知道怎么拆么?

你的180电机是原配的还是?这种电机不是普通的高速,是38000转的,两串锂电带桨实测23000转

楼主:
浩业的好像没发现螺丝,很奇怪,里面是没有突楞的,适合装20系列的无刷,想试试看,主要想达到200g推力,上300~450g左右的机子,现在电池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浩业的好像没发现螺丝,很奇怪,里面是没有突楞的,适合装20系列的无刷,想试试看,主要想达到200g推力,上300~450g左右的机子,现在电池是大问题

在桨头锥的下面,得先拨下桨才看得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浩业的好像没发现螺丝,很奇怪,里面是没有突楞的,适合装20系列的无刷,想试试看,主要想达到200g推力,上300~450g左右的机子,现在电池是大问题

单发吗?

楼主:
看样子只能上镍氢电池了

楼主:
是的,单发,想做F16或者F5、M2000机翼大一些

楼主:
当时选50mm的比68mm的简直轻太多了,68mm的重180g,50mm的只重50g阿,现在68mm的也买了,先搞定50mm的再说

网友:
不会啊!

我们现在用的1300的锂电可15C放电,两串的才100元出头,70多克,这电机总不会超过20A电流吧

看过一段F-5的视频,是弹射起飞的,还有,这么小的喷气机在上了天可"不好找"

网友A:
我试过用GWS的64MM的涵道达到400克推力,实测。
不过电流需要20A。11。1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GWS的64MM的涵道达到400克推力,实测。
不过电流需要20A。11。1V电池。

嘿嘿,有用的数据,我手头有两个GWS的64MM的五叶桨的,你的是几叶的,用什么电机,KV值?电机安装孔与原370的一样吗?

网友B:
涵道用“静推力”来衡量的确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道用“静推力”来衡量的确意义不大。

我在3楼的这句话"用涵道最好不要以推力来算飞机怎么配,它的气流速度快得多,飞机速度提上去后会显得动力非常充沛"是有这个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足够大的"静推力"也是不行的,象涵道飞机的推重比达0.4就挺不得了的了,但是想一想它的威力是在速度上来之后,那之前怎么办,起飞的初始速度为零,这时和普通飞机一样靠的是"静推力",一架推重比0.4的小翼展高翼载荷的飞机是随手一丢就能顺顺当当的爬上去的吗?所以才有弹射起飞这经典做法.还有,降落呢?

网友:
看来速度快了涵道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这么快的速度,操作起来就不方便了

网友:
做大了,翼载荷更大,速度更快,更难控制。
做小了,轮廊小,速度不见得慢,盯瞄都难。

网友A:
我用的是64MM,5叶桨,ELE的EX22电机。外径22MM的,KV3800,这个电机的KV比较高,标称3800, 实际相于5000KV以上的B2040。
你可以装B2040电机,孔是和370一样的。
静推力达到400克的涵道已经很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4MM,5叶桨,ELE的EX22电机。外径22MM的,KV3800,这个电机的KV比较高,标称3800, 实际相于5000KV以上的B2040。
你可以装B2040电机,孔是和370一样的 ...

64mm的是不是也是浩业的?我量一下好像是68mm的?原配480电机,重的要死

网友:
不一样,是GWS的,原匹是370/28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