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华科尔36#用的无刷套装的问题!

楼主(2006-02-14):
华科尔无刷套装怎么连线??电机上是红黄绿,电调上是红黑蓝,怎么接??

网友A:
先将3线任意连接,如果反转,则任意对调两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将3线任意连接,如果反转,则任意对调两线,即可。

对头

楼主:
啊??我怕反了会烧掉!

网友B:
放心啦,那三条线怎样接都不会烧的,接线只是转向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啦,那三条线怎样接都不会烧的,接线只是转向不同而已.

说得对!

网友:
随便接,若反转,任意两个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