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舵盘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6-02-14):
谢谢了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

楼主:
微型舵机,苍狼的那种10g舵机

网友:
舵机的舵盘应该还是得找相同规格的舵盘的,我见网上有人有单卖舵盘,就是你得知道他卖的和你所需要的必须可以通用才行

网友:
沧狼的舵盘我试过与很多牌子的9克舵机不通用,舵盘这东西挺重要的,最好别马虎,找沧狼要吧?要不找其他牌子的舵盘反过来装,,与转轴接触面间上你能找到的最好的胶水再拧螺丝,注意胶水要防油的和别垂漏到舵机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树脂好啦

我也就知道环氧树脂好象不太怕油,还很能流很能淌,又干得慢,粘的时候倒置比较好,不过摇臂靠粘的总感觉还是不妥当.......

网友B:
摇臂靠粘强度的确不够。一会功夫就会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臂靠粘强度的确不够。一会功夫就会打掉。

也不至于,毕竟没取消螺丝,胶水的作用是防止摇臂与舵机轴打滑,冲击的力量事实上主要靠螺丝承受,只要摇臂在螺丝的紧固下其受力导致的变形量不足以把胶层剥离就行了,只是得注意时时检查!!!

网友:
还是买个舵盘吧,不然失控摔飞机就损失大了

网友:
银行卡或者硬一些的手机充值卡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复,我用手机冲值卡做了一个发现会打滑,现在用胶水粘死了,不会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