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咋搞的,怪事全让我碰上了。

楼主(2006-02-15):
刚才装机身没负螺距,好不容易搞定了。一大堆东西装好,新换的28A+430LF调试时一推油门竟然把尾波箱震断了半截,尾横轴处。那个气呀,难道非得换金属件,就尾波箱没换了。强烈建议亚托改善产品品质。价格,品质严重背离。
NND 耽误玩!耽误瞌睡!如果品质还是这样,恐怕耽误的就是亚托发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装机身没负螺距,好不容易搞定了。一大堆东西装好,新换的28A+430LF调试时一推油门竟然把尾波箱震断了半截,尾横轴处。那个气呀,难道非得换金属件,就尾波箱没换了。强烈建议亚托改善产品品质。价格,品质严 ...

消消气,这种情况多半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没有老鸟带,先多爬爬帖,很多东西搞清楚再动手!“没负螺距”这种情况都出现,估计你是没爬帖的初哥!如果你还是这样毛毛失失,你还有可能坏的东西是舵机;如果你旋翼头没装对,球头扣可能会裂;如果再一味推油门,电池和电调都可能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装机身没负螺距,好不容易搞定了。一大堆东西装好,新换的28A+430LF调试时一推油门竟然把尾波箱震断了半截,尾横轴处。那个气呀,难道非得换金属件,就尾波箱没换了。强烈建议亚托改善产品品质。价格,品质严 ...

兄弟。推油门之前最好用手拔一拔大桨看看传动部分是否顺畅正常。推的时候先少一点低转速并检查飞机是否异常。用xl飞得不错的人有很多,这飞机除了塑料脆一点大齿不太圆精度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
楼主应该耐心学会机器的调整然后再下结论。
发脾气不管用的。
首飞真机时应该做必要的例行检查,否则就不是爆尾巴那么简单了,往往会伤到你或周围的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