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哪些锂聚冲电器啊

楼主(2006-02-15):
贵的不一定好用,好用的不一定最贵,大家都是用的哪些设备,都来说说吧
单选投票, 共有 92 人参与投票
16.00% (28)
3.43% (6)
4.00% (7)
2.29% (4)
0.57% (1)
0.57% (1)
4.00% (7)
0.57% (1)
0.57% (1)
13.71% (24)
54.29% (95)

网友:
柯达DIY的平衡充绝对好用.

楼主:
听说Smart Plus全智能平衡式不错,还能修复一些过放的电池,价钱也公道325,有没有用过的?来说说吧.

网友:
电子市场的那种!

网友A:
这么没有那种几十块的呢?应该很多人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我也在用!截止电压是4.18V,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06-04-24):
我刚买一个Smart Plus全智能平衡式,三军买的,还没用.

网友:
用拉一次,感觉不错,1800MA的1个多小时冲满.

网友:
上一个smart plus 的图片.3E model 的新产品,锂电做得不错,充电器性能也很稳定,不过要买新版本的,充电速度较老版本的快.

网友:
选择太少.字节也太少

网友:
Smart Plus全智能平衡式充电器已经测试使用一个多月了,目前使用稳定。

网友:
smartplus哪能买到啊?

网友(2006-05-31):
wo yong我用德国的那款

网友:
找了几个sharp的4.2V 650mA锂电充电器,回头自己做一个平衡充。

网友C:
听有人说E-sky EC103A的不完全是平衡充,

充三块的11.1V,其中一块达到4.2V,灯就灭,有可能其他的还未充满,是这么回事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三块的11.1V,其中一块达到4.2V,灯就灭,有可能其他的还未充满,是这么回事吗,请高手指点.......

你很聪明哦

网友:
不会把!!!我刚订了个E-skyEC10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没有那种几十块的呢?应该很多人在用

我就在用。

网友:
就等你的了!

引用 网友B:

快去淘啊,我等着急用呢!

网友(2006-07-05):
Smart Plus全智能平衡式很不错!!!

网友:
同意柯达充电器决对好用,充满电压,12.26V左右,充满自停,我一下组了四组平衡充,个把小时充满四组,

网友:
Smart Plus全智能平衡式包运价280元(不带电源适配器)

网友:
能上个图吗?柯达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100一个的那个??需要3个??
我用的A.K.E 400平衡充

网友(2006-09-19):
都说E-SKY 103A的充电器是垃圾   我是新手 被宝宝推荐卖我了 我也不知道这充电器是垃圾啊   我看了这BBS里全部关于这充电器的帖子都说这充电器不好    我买来一月到现在都不敢用啊!

网友D:
我买来一月到现在都不敢用啊!怕爆炸!!!!!!!!!!!!

网友:
用夏普充电器自己组的,截至电压很准。

网友D:
DN帝能G2上不到榜嗎

网友:
我的是10元一个的手机充电3个一起充电(11.1V的锂电),其中一个灯亮就算满了,反正冲的差不多就可以,太满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DN帝能G2上不到榜嗎

9494..................

网友:
我用自制平衡充,自己定做的三组输出的变压器,配的3片衡流稳压板.充电要两小时很好用,就是太大不方变带.

网友:
DN 完全没的行价比

网友:
我什么都有呀!.........

网友(2006-10-21):
引用 网友D:
我买来一月到现在都不敢用啊!怕爆炸!!!!!!!!!!!!

一样的心理啊```

网友:
没那么严重,我一直用103A,应该不会爆炸,只是电压不平衡而已,准备出手3e

网友:
3E电源必须用10A的,不然充2200的11V肯定会烧了,我的原装那个就烧了,郁闷啊!现在用小汽车的电瓶冲,12V36A的,就是充电的时候充电器有味道,声音有点大,其他的没什么,时间长了声音就小了!还有的确是平衡的,用了感觉还可以,因为是新手就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
买的套件 自己组装的 还不错 就是慢点

网友:
烦恼啊,我都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没我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