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频率

楼主(2006-02-15):
请问遥控器的频率是由晶体决定吗?比如72M就要用72M的晶体吗?36M就要用36M的晶体吗?

网友:
是,不能混用。

楼主:
那我想把遥控器的频率36M改72M是不是换晶体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如果要改的话,要把收发的高频部分换掉很多元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想把遥控器的频率36M改72M是不是换晶体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设备是中高档可以换高频头的,把高频头换成72的,同时你的接收也要换成7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