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2的遥控接收能以后转用在雷鸟或嘉宝的空机上吗?

楼主(2006-02-15):
想买台lama2先玩玩,但考虑以后再买个嘉宝或雷鸟的空机玩玩,这样也能让遥控接受这部分不浪费。。。请问能行吗?

网友A:
?

大概不行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共轴的三合一在控制方向时一个马达加快另一个马达减慢,也就是说主桨和尾桨的转速都在变.这样控制方向时会发生强烈的上下运动.而单旋翼的控制要求是仅仅改变尾桨的转速,主桨的转速不能变.

楼主:
哦。那主要还是接收部分的问题咯,谢谢回答!

引用 网友A:
大概不行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共轴的三合一在控制方向时一个马达加快另一个马达减慢,也就是说主桨和尾桨的转速都在变.这样控制方向时会发生强烈的上下运动.而单旋翼的控制要求是仅仅改变尾桨的转速,主桨的转速 ...

网友:
是混控问题

网友:
电子应该不能使用不同机行的产品,因为性能和控制电路不一样吧!

网友B(2006-03-22):
我已经用了,只要买一个接收机就可以了,遥控器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了,只要买一个接收机就可以了,遥控器可以用!!!!!!!!!!

真的还是假的?
你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关注中。。。。等达人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