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有个问题

楼主(2006-02-15):
我想知道一般的涡轮喷机是靠什么起启动的~~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他们的工作过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啊,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不过通过观察论坛里的照片,好像是进气口前有一个电动机带动旋转,在达到某一转速时再点燃。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错了大家指正就好。

网友B:
以前一般用压缩空气,现在一般用电机,用EC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