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老兄com in

楼主(2006-02-15):
1知道你用过雪原的氢
电池
``1800毫安3块钱的那些`可以用来主成电池块来使用吗?
`我想主成10。8V的电池来飞大飞翼`用外转无刷`带1045`估计电流最大在20A左右不只`可以不`
如果行那将是很廉价的电池``
还有
充电器
怎么解决``充电器很难找``
2现在里电冲电器用哪种好呢?

网友A:
3元的那种电池一般只能用于遥控、照相机、刮胡刀等,单体内阻在30毫欧左右,电流输出能力为3~5A,而且要从一堆里面挑特性好的才能飞像“翼龙”一类的慢速机。用这个估计不行。我买了100颗,用电池分析仪挑出来了一些,准备组成9.6V的让翼龙试一下。回头上报告。
锂电充电器经济适应的商品方案暂时还没有,可以自己DIY。过一段时间“启迪”回出一款我设计的那种基本型锂电平衡充。估计很便宜。镍氢充电很简单,只要估计好时间不过充、不过热就行。保险的方法是小电流慢充。

楼主:
多谢``
快点上报告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