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30A以上电调,有没有建议,优先好盈?

楼主(2006-02-15):
想买30A以上电调,配和450TH 或者亚托430使用,优先考虑好盈的,因为有好盈的编程卡.
我现在用 好盈25A配450TH, 用FF9原配的接收机149D飞X400,电调很热,
现在北京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担心夏天电调会罢工.
想换30A以上的,不知道在好盈有没有30A以上的可以和450TH配合,好像网上没见到卖好盈30A以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买30A以上电调,配和450TH 或者亚托430使用,优先考虑好盈的,因为有好盈的编程卡.
我现在用 好盈25A配450TH, 用FF9原配的接收机149D飞X400,电调很热,
现在北京气温还是比较的的,担心夏天电调会罢工.
想换30A以 ...

换我们的 30A 或者 40A 的吧!或者用你现在的 25A 加个我们的 UBEC .
并将现在的 25A CPU 那一面的散热片去掉(减轻重量)

楼主:
谢谢,考虑加UBEC,找机会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我们的 30A 或者 40A 的吧!或者用你现在的 25A 加个我们的 UBEC .
并将现在的 25A CPU 那一面的散热片去掉(减轻重量)

起作用吗?要是真的能满足,就不要换电调了,超值阿

楼主:
不知道呢,等过一段时间搞一个来装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我们的 30A 或者 40A 的吧!或者用你现在的 25A 加个我们的 UBEC .
并将现在的 25A CPU 那一面的散热片去掉(减轻重量)

赞,实在,不是利润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