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雷鸟电机竟然是这个样子

楼主(2006-02-15):
看起来不错哦

电机还带着散热片

网友:
你买的3代全套?在哪里买的?多少?

楼主:
就在5iMX啊

网友:
跟我的一样

网友:
但是发热厉害哦

网友:
没电了好象比较危险,主电机会突然歇菜, 指示灯也不亮,尾电机还转一会....

楼主:
这下不用发愁电机报废了 换碳刷就是了
我还没飞过 想先练模拟器 可是原配的线没反映 郁闷

网友:
哦,这个马达不错啊,看来雷鸟的厂家还是用脑子的,雷鸟越来越好了啊。

网友:
俺前天定的,还没到货呢,等。。。。。。。

网友:
不知道尾马达质量什么时候上去!

楼主:
就是 开几分钟主马达到没多热 为电机到烫的要死NND

网友:
就是 就是

网友:
问过厂家说是圆型的尾电机很不错的,一直没有下手.有用过的说下实际的使用情况,要是值得用的话,我搞些回来,到时候大家一起分些来用,毕竟原配的换起来方便些,呵呵!

楼主:
没上过天 地下跑起来是挺烫的

网友A:
和我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当电池电压降到一定值的时候,调速器会切断电源,接下来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当电池电压降到一定值的时候,调速器会切断电源,接下来就

 为什么会这样哦? 我的也这样,我还以为机子有问题, 好不安全哦

网友:
为了保护锂电呗,

网友:
碳刷电机能用锂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