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高手

楼主(2006-02-15):
小弟刚买一台二手FF9,没接收机,请问可以飞高的晶体稳定吗?可以配6通飞高接收机用在450上吗?又或者是否飞高接收机只能用在电动小模型上,油直不行?原始频率是72.190,是低段的,可不可以配一对高段的晶体呢?象146ip这样的微型接收机是否都只能用在小电直小
电动固定翼
上,用在油直上稳定性欠佳?小菜问题较多,不要嘲笑哦

网友A:
飞直升机最好用pcm的接受 原厂的146ip可以飞亚托也可以飞油直 还有只要是72频率的晶体你都可以用上

楼主:
一个字,谢还有就是146ip用飞高的晶体怎么样?听说普通FM晶体、二次变频、一次变频的晶体都不一样,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