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6-02-15):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的是36#无刷,想购入里聚合物
电池
,但不知买哪个牌子哪种容量的好!!容量是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A:
很多牌子都不错的,我用的是
www.himodel.com
的。
上海鸿飞的也不错,总之要到大一点的,正规的,口碑不错的模型店购买就可以。
调试注意使用合适的充电器,不然会毁电池。
容量至少1800mah以上吧,放电C数其实不用太大,10C足矣,以后3D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