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7.4V锂电,18A无刷电调飞到电调保护,电池会不会过放?

楼主(2006-02-15):
心理没底,请指教。谢谢。

楼主:
晕!没人看也没人理啊?

网友A:
18A的保护电压有点低,而且工作不是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A的保护电压有点低,而且工作不是太稳定。

多谢!那就是说飞行中全平感觉了?大约差不多动力不足就该下来了吗?这很难把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就是说飞行中全平感觉了?大约差不多动力不足就该下来了吗?这很难把握啊!

保护前你会听到咳喘声,先在别太高太远的地方飞几次,熟悉这个声音先

网友B:
咳喘声?不晓得阿.

网友C:
借问一下:用9.6V翼龙原配电池,辉盛18A无刷电调

电调上的跳线帽是去掉呢?还是装上?

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问一下:用9.6V翼龙原配电池,辉盛18A无刷电调

电调上的跳线帽是去掉呢?还是装上?

各有什么区别?

装上吧,不装太早断电保护了,装上后截止电压偏低些,一般没等它保护已经没力而下来了,镍氢不怎么怕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咳喘声?不晓得阿.

不管飞什么新机,都得做地面全程模拟放电,以检验动力系统,放电将尽时你就会听到那个独特咳喘声,提示你它已经很累很辛苦了!

有条件的话记录下全程放电电流/拉力/转速,没有的话也要对放电时间,电池/电机的温升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问一下:用9.6V翼龙原配电池,辉盛18A无刷电调

电调上的跳线帽是去掉呢?还是装上?

各有什么区别?

去掉,则为111.1V;不去掉,则为7.4V。这里指的是电池,不是保护电压。

网友:
这个去掉代表什么不去掉代表什么好象很多人记不清楚,其实设计思想是从保守出发,假如不心忘了上/蹭掉了的话,从保护的角度应该是把电池当成11V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