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做车灯,做电筒

楼主(2006-02-16):
买了10个转眼只剩2个了。彩色的是3v白色的是6v,卖的人说都是6v的,害我一个接一个的烧掉。最后结论3V是最稳当的。白色的也用3V的,虽然在3V的电池下亮度不是很高,但是很不容易烧毁。接收机电池也容易烧毁。

网友:
我建議用4.8V妥當~不會燒~亮度也有保障~或者你在電壓低的那個那裏加一個限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10个转眼只剩2个了。彩色的是3v白色的是6v,卖的人说都是6v的,害我一个接一个的烧掉。最后结论3V是最稳当的。白色的也用3V的,虽然在3V的电池下亮度不是很高,但是很不容易烧毁。接收机电池也容易烧毁 ...

加一个恒流啊,白光LED本来就是用恒流驱动的,20-30mA就可以了,寿命几乎是无限长的!!